[3D机/KT机] 关于水星制作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2):
我刚切了台80翼展的水星机,准备安装,想请教下,拉线用什么材料。还有碳杆用多大的。我的电机是2212 980KV的应该配多大桨。。还有这机子重心在什么位置。。忘记说了我用的是KT板。还有那铁罐装的胶水用来粘KT板可以吗?是怎么用,是直接涂胶水粘上还是两边涂了凉一下再粘合。。。谢谢。
谢谢。。

网友:
KT的建议用1mm碳纤做拉线,比较粗硬一些。EPP和D板的话建议细一些,0.5到0.8,做交错式三角斜撑。舵机拉杆用1mm钢丝加限位就可以。2212电机980kv用9寸到11寸,马刀桨。重心基本在机舱尖端那里,也就是主翼前缘向后四分之一左右,水星这个机头短,可能不好配平,具体看你什么图纸了

楼主:
忘记说了我用的是KT板。还有那铁罐装的胶水用来粘KT板可以吗?是怎么用,是直接涂胶水粘上还是两边涂了凉一下再粘合。。。谢谢。

网友:
和我的飞机基本一样

配1047桨

拉线用1mm钢丝也可以,碳杆1mm百分百软(亲试)。

你说的胶水应该是泡沫胶的一种。一般铁包装的,都需要凉一下。

涂抹一边也行,两边都涂抹会更牢固,薄薄一层便可。

OVER!

网友A:
我用的鱼线做的拉力线

楼主:
这机子重心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