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定高漂移,啥原因?

楼主(2015-08-12):
四轴配置:猛禽450机架,朗宇x2216,好盈30A,3s4400电池,APM2.8飞控。未带狗。已完成自动调参。
状态:起飞后,切换定高模式,离地不论几米,高度未变化,但飞机老是向4号电机方向漂移,这种情况正常吗?如不正常,有何解决办法?
如果切定点,不会出现此情况,基本钉子。
求大神指导……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我用的1147的桨,会不会大了?用1045加4s5000以上的电池,能不能提高续航时间呢?

网友:
楼主,知足吧!不错了,定高模式是不定点的。我现在定高模式上下跳我都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楼上的郁闷坏了…

网友A:
11寸浆不大啊, 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试试,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试试加速度计校准,校准时配上水平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寸浆不大啊, 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试试,不行就不知道了

油门行程校过很多次。因为我的电机和电调是直接焊接连接的,在焊线时需要确定电机转动方向,因此每个电机都单独校过。

网友C:
定高模式本来就是要漂移的,高度不变而已,楼主要加强理论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加速度计校准,校准时配上水平计

在整个APM初始化校准的过程中,加速度校准可能存在问题,因为是用手放置的前后左右位置,但校准完成后水平仪的表现还是很正常。
罗盘校准过程,我勾选了自动完成校准,但我都把那个圆画满了,都还没有自动完成,最后是自己手动点击完成的。
我个人认为罗盘应该不会影响定高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高模式本来就是要漂移的,高度不变而已,楼主要加强理论学习啊!

那我看精灵的飞行就没有这种漂移,钉子一样,难道精灵飞行都是用的定点模式?

网友D:
对遥控器上微调,当初设置遥控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调中,看看是不是1500,如果不是请调中,不然会发生轻微飘逸,要不然就是重心问题,这种情况我都遇到过,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E:
精灵默认就是定高加定点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遥控器上微调,当初设置遥控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调中,看看是不是1500,如果不是请调中,不然会发生轻微飘逸 ...

这个倒没注意,每次都看摇杆能对中就行了。改天调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默认就是定高加定点好吧。。。

我就想把我的猛禽450飞出精灵的状态。所以要多问问各位大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想把我的猛禽450飞出精灵的状态。所以要多问问各位大神。

那就用poshold模式飞  然后中立点油门死区小一点  然后扩展调参最上面那排p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C:
APM定高模式是不定点的,微风吹来就会漂移!或者即使没风,当起飞时在某个方向有初始速度也会以这个速度继续漂移,如果油门在中间死区,唯一不变的是高度而已。
如果说不管什么情况,总是朝一边明显偏移,那说明校准不够精确,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
无风可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不错了

追求更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定高模式是不定点的,微风吹来就会漂移!或者即使没风,当起飞时在某个方向有初始速度也会以这个速度继 ...

我也觉得可能是校准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用poshold模式飞  然后中立点油门死区小一点  然后扩展调参最上面那排p小一点就行了

哦,下次试试。

网友G:
在无风的情况下,自稳模式,保持解锁动作15s以上,你会发现红黄蓝led像跑马灯一样,起飞,人肉定点 1m高 悬停30s,降落,等会,再起飞看看还漂不漂,还飘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无风的情况下,自稳模式,保持解锁动作15s以上,你会发现红黄蓝led像跑马灯一样,起飞,人肉定点 1m高 悬 ...

这是个什么校准模式?第一次听说。

网友:
就是校准加速度计,你可以去apm中文网上看看

网友:
唉…用Autotrim吧,先排除你所有教準都做好了,定高仍是往一边漂的话,那就…将摇杆推往解锁方向十秒以上,直至飞控红蓝灯交替闪,然后起飞,手动操作定点飞行,尽量保持同一位置至少25秒,然后降落但不需解锁让飞控记录姿态后,十来秒后会自动上锁,之后再解锁起飞,应该会穩定多了!!!!!!!!

网友H:
定高是有点漂移的,是正常的要不断修正了才会定点。要不然也不要用GPS了。NAZA在姿态模式时也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高是有点漂移的,是正常的要不断修正了才会定点。要不然也不要用GPS了。NAZA在姿态模式时也是这个样子的 ...

关键是无风环境,总是朝固定方向漂移,所以我总觉得是我的电机安装,或者是飞控校准,哪里没做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无风环境,总是朝固定方向漂移,所以我总觉得是我的电机安装,或者是飞控校准,哪里没做好…

遥控器微调了吗,如果微调了回零了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遥控器微调了吗,如果微调了回零了再试试吧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还是电机安装不平的问题。猛禽450机架的问题,就是这四个电机座怎么调平,调不平就会出现无风固定漂移情况。现在已爽飞。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看精灵的飞行就没有这种漂移,钉子一样,难道精灵飞行都是用的定点模式?

你让精灵用姿态模式飞下试试,那个相当于APM的定高,精灵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稳,因为他的遥控器油门是带回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高模式本来就是要漂移的,高度不变而已,楼主要加强理论学习啊!

定高模式 本来就不定点的,会票正常说明有风 有气流!
这种完全正常

网友I:
用过商品控你就不想用APM了

网友:
若是定高飘逸的话,就得微调前后或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