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调咋回事????

楼主(2015-08-12):
买的好赢天行者40a只用了一次,结果第二次测试飞机时发现上电就烫(不接电机)。又接上电机试了试,发现发热量小一点了。测试时用的是2200 25c ,2212kv2200。大神们快救救我,到底咋回事?

网友A:
我装的四轴也是好赢天行者40A的电调,上电电机不转也是很热,40多度吧,不知是不是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四轴也是好赢天行者40A的电调,上电电机不转也是很热,40多度吧,不知是不是都这样。

不会吧,难道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难道这是正常现象

我开始也觉得不正常或设置的原因,但四个都一样是热,恢复出厂值也还是一样,这电调应该就是这的吧,

网友B:
正面热还是反面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面热还是反面热

主要是反面热。

网友B:
那就是因为bec供电引起的发热,正面的mos管负责电机输出,反面一般线性稳压的话发热的确挺厉害的。

网友:
多旋翼飞控接收机供电电流大,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因为bec供电引起的发热,正面的mos管负责电机输出,反面一般线性稳压的话发热的确挺厉害的。

谢谢回复。

网友:
我的40A拿电机空转都会热,只要不是太热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