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穿越有人用自稳模式(Angle)飞吗?

楼主(2015-08-12):
大家都用什么模式飞啊?自稳感觉方向好慢

网友A:
有参数可以设置转向和横滚还有俯仰的灵敏度的...其次...穿越最好是手动模式...流畅感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参数可以设置转向和横滚还有俯仰的灵敏度的...其次...穿越最好是手动模式...流畅感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我试试手动

网友A:
手动不托底的话,可以先练习一下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不托底的话,可以先练习一下模拟器

用freedrider练习的话感觉手感差异好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reedrider练习的话感觉手感差异好大

还可以,至少可以体验一下

网友:
这款RD290很漂亮

楼主:
呵呵 已经一套650出了 是300轴距

网友:
手动比自稳好飞,抗风又好

网友B:
慢是因为接收设置那一页,设了曲线,清0就ok

但同时pid那页右上角三项的速率设为0.15到0.25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是因为接收设置那一页,设了曲线,清0就ok

但同时pid那页右上角三项的速率设为0.15到0.25之间

谢谢 一会儿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