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的电机为什么要装偏???

楼主(2015-08-12):
为什么这种滑翔机电机角度要装偏,求受力分析,不明白

网友A:
螺旋桨有一个反扭。目前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让左侧机翼的空速增大,加大左侧升力,抵消反扭。还有一种是让风斜吹在方向舵上。还有如果你要长期玩的话这机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有一个反扭。目前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让左侧机翼的空速增大,加大左侧升力,抵消反扭。还有一种是让 ...

我是新手,这种是入门级的,但就不明白这样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这种是入门级的,但就不明白这样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嗯。结构是可以用来入门的。但是伟力的东西更像是玩具,所有东西都是集成的。要是把他撞坏了,上面什么东西都不能用了,控还得重新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有一个反扭。目前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让左侧机翼的空速增大,加大左侧升力,抵消反扭。还有一种是让 ...

两种说法都是错的......
是斜装的角度使推力线偏离重心抵消扇叶旋转产生的力矩...和舵面没关系...和机翼更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说法都是错的......
是斜装的角度使推力线偏离重心抵消扇叶旋转产生的力矩...和舵面没关系...和机翼 ...

酱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说法都是错的......
是斜装的角度使推力线偏离重心抵消扇叶旋转产生的力矩...和舵面没关系...和机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