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的电机为什么要装偏???

楼主(2015-08-12):
为什么这种滑翔机电机角度要装偏,求受力分析,

网友A:
下拉角,主要用于反扭

网友B:
不仅滑翔机,大凡固定翼的电机都是要有下拉角的。为了克服螺旋桨转动给飞机带来的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角,主要用于反扭

下拉角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滑翔机,大凡固定翼的电机都是要有下拉角的。为了克服螺旋桨转动给飞机带来的反扭。

还有其他什么力在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滑翔机,大凡固定翼的电机都是要有下拉角的。为了克服螺旋桨转动给飞机带来的反扭。

为了克服螺旋桨转动给飞机带来的反扭或许是右拉(螺旋桨装在机头位置)。下拉或许是处于动力状态时,抵消部分抬头力矩(处于动力状态时)。

网友D:
建议楼主在论坛再多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在论坛再多多潜水!

有在潜水,这不直接问比较快嘛

网友:
抵消反扭

网友E:
这个扭的有点厉害了吧。

网友F:
克服电机的反作用力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扭的有点厉害了吧。

额,可能是拍照的角度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克服电机的反作用力呗

嗯嗯

网友G:
我飞冲浪者一年多了,从来就没弄什么电机偏角。。当然。塞斯纳前拉动力的,必须要偏角加下拉。

网友H:
你这个属于装歪了!!!

网友I:
力与反作用力,所有力在受力时均有一个反作用力,就像直升机一样,一个主桨提供升力,后面还有一个尾桨反方向旋转抵抗主桨产生的作用力,像这种单电机的飞机,特别是这种小的滑翔机,通过吧电机略角度改变一下,可以抵挡一部分的作用力,不至于飞机起飞后直接旋转了,

网友J:
重心在螺旋桨的前面,发动机之所以装斜是为了抵消自身的扭力,不管是后推还是前拉的固定翼飞机,螺旋桨在旋转的时候会造成飞机自动往左边偏航,这时候就需要把发动机安装一个角度,你这个后推的飞机,以飞机重心为支点(把他想象成一个杠杆),安偏一定的角度会使飞机飞行中会向右偏转一定量,从而抵消螺旋桨反扭。
至于推力过大导致飞机爬升的话,后推飞机可以安装一定的下拉,也是以重心为支点,从而使机头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属于装歪了!!!

这不可能,我都看了好多款这类型的滑翔机,这个马达位置都偏一边的,不可能所有厂家都犯同一个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力与反作用力,所有力在受力时均有一个反作用力,就像直升机一样,一个主桨提供升力,后面还有一个尾桨反方 ...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克服螺旋桨转动给飞机带来的反扭或许是右拉(螺旋桨装在机头位置)。下拉或许是处于动力状态时,抵 ...

右拉和下拉,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飞冲浪者一年多了,从来就没弄什么电机偏角。。当然。塞斯纳前拉动力的,必须要偏角加下拉。

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心在螺旋桨的前面,发动机之所以装斜是为了抵消自身的扭力,不管是后推还是前拉的固定翼飞机,螺旋桨在旋 ...

嗯嗯

网友G:
买的空机,自己组装。而且我用的是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的空机,自己组装。而且我用的是三叶桨

哦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右拉和下拉,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刚百度,来普及下知识,涨涨姿势说说"下拉
飞机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时机翼的升力会成比例加大,虽然我们没有拉杆操纵飞机爬升,但飞机也会因为升力的增大自动爬升,这时就要动用水平舵,而水平舵对于操纵来说,是最好按照我们的意愿动,没事就动动,这不就加大了尾舵的负担?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面对这个一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发动机加上下拉使发动机的拉力产生一个向下的分力。当有了下拉后,增大油门使飞机速度增加,升力大下拉也大,就自动平衡了,有得有失,损失一点升力也是必须的,我们只能根据情况确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是模型,真飞机有的采用,有的不采用,上单的飞机飞的越快速,上部阻力越大,下单的则相反,说不定如果上偏还更好的情况也有。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不加大尾舵的负担,让尾舵全力以副用来操纵!

网友:
反扭貌似有点过了,一般只要有3°就够了,腰推和尾推一般不用反扭反而好飞

网友K:
翼 展太小了反扭又很大,这个角度应该是厂家调试出来能抵消反扭的最佳角度,一般一米以上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翼 展太小了反扭又很大,这个角度应该是厂家调试出来能抵消反扭的最佳角度,一般一米以上不用改。
...

一米以上就不用设反扭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