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迷惑!舵机行程是不是有限?

楼主(2015-08-12):
新手装机迷惑!舵机行程是不是有限?这种PRO450机体有一种设计上的缺陷,两个舵机都安装在侧板内,这样的安装新手不是亲身经历不知道其危害程度有多大,想换掉不吃食的第二第三通道舵机,需要需要拆除安装电源孤前脸面,看到舵机臂不平整,想摆平也不容易,还得把升降舵机的导向板拆除,以便于将挂着固定螺丝的螺丝刀伸进去,也太麻烦了.就是这样安装到最后仍然有可能会返工,现在发现舵臂还是不平整,怎么办?再拆除影响安装的部件?看了视频说是可以在三轴仪程序中调整,按照步骤这样做了,滑盘算是摆平了,呵呵,这点小事难不住中将!可迷惑也跟着来了,这个舵机臂的行程不会受影响?现在把可调整资源用完了飞行中会不会缺乏呢?因为新年手从小长到大得到的教育都是舵机有摆动的角度,超出就弊端死!现在摆平至少消耗掉十度的可用资源!不管怎么说虽然这是舵机常识,但不少人就是不知道或不清清楚楚,当然包括本贴,舵机的知识多少也有点,但与这个调整好像还是与知识的感觉对不上号,有贴子称;去掉限位桩及了电路,就得到一台无限旋转小电机,呵呵,因此舵机的行程倒底是怎么回事,这迷惑根本避免不了!随着这具迷惑的到来,下面还会生出一些的迷惑娃来,例如  这个调整有无极限?

网友A: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楼主,楼下保持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楼主,楼下保持队形

你这不是多余?主贴中已经说了难不倒!现在谈的是迷惑,你怎么说?再说难不到不合适了!

网友:
已经中将的楼主怎么会对这些小事感到迷惑?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楼主?楼下保持队形!
这样才专业。

网友B:
还在玩儿pro

网友: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楼主?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楼上一个个都乱用词,注意使用 贴 这一尊称,本帖,就是本尊的意思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贴主的

网友:
我的语文应该是体育老师教的,我硬是没有看懂、、、实在不行,自己打孔啊、、、

网友:
这也叫新手,给跪了

网友:
终于又见中将发帖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楼主?
绕一大串 还是没看懂中将在问啥

网友C:
这个时候你前面帖子所说的骗钱垃圾战斗机就起作用了,可以让你在舵机装上去之前就把舵机臂调平,而不是这样装上去了发现不对又拆,再来骂Pro机型设计垃圾,Pro机型是久经市场考验的老机型,其耐炸性,稳定性模友们有目共睹,楼主这样张口就是设计缺陷之类的话很招人讨厌的...还有,那个东西不叫滑盘,叫十字盘,调平十字盘的前提就是舵机臂要调平至90度,再通过拉杆长短和软件上来调节十字盘水平,这些都是玩直升机的基础知识吧,希望楼主多潜水,学习这些基础知识,而不是拿着一些自己创造的名词来哗众取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你前面帖子所说的骗钱垃圾战斗机就起作用了,可以让你在舵机装上去之前就把舵机臂调平,而不是这样 ...

你完了。。。。。。。。。。。

网友: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贴主的
pro这么多年了 谁也没抱怨这两个舵机不好装。

网友:
舵机可以先上无副翼系统加电设置上舵臂调平,再安装到直升机上。
用无副翼系统的电子调零位(电子调平)理论上会影响左右行程,但是不会影响直升机的正常使用。
因为直升机斜盘舵机不可能用到总行程极限,而只是用到小部分舵机总行程,所以电子调平消耗的那点行程对斜盘舵机有效行程来说根本没有影响。

网友: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楼主
模型,老夫什么时候发帖有这种人气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像其他新手,忍无可忍,曾经将一架450的两个舵机改装到外面!

看不清

网友E:
哎?才混了个上士!不好意思在中将的帖子下发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看热闹的?方向不明,不加评论!

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

网友:
这个问题提的好。佩服楼主处处都能发现问题的本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而且打字还能节省好几个字节,实际上十字不伦不类的,你能看出它有十字的味道?”你说这句话不怕又被笑 ...

不许笑不许笑,我来模仿一下楼主.滑盘比十字盘按笔画算多了4个笔画按照传统写字方法写滑盘比写十字盘更费时费力劳民伤财既浪费墨水又不能节省纸张在提倡绿色生活的时代能少写4个笔画而不为之.呵呵...呵呵...然而在万维网上打字并不消耗墨水和纸张应为电脑只人生数据你眼里的字在电脑眼里只不过一一串字符而已.计量这些字符长度一个字节为最小单位即B一个英文字母占用一个字节一个中文字母占用两个字节即2B.一个人发个回复到服务器服务器再发到大家每个人的电脑里能少发2B而不为之即浪费电费又浪费体力这里我指的是粮食,不知道你几岁了锄禾日当午的道理这里就不探讨了呵呵..呵呵..呵呵呵...模仿秀请打分

网友:
LZ你快教我要怎么样才能打出一段让人读了会产生日了狗的感觉的文章.啪啪啪太神奇对了 呵呵 这两字你怎么练到用的这么淋漓尽致 啪啪啪 这些词实在学不会 啪啪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而且打字还能节省好几个字节,实际上十字不伦不类的,你能看出它有十字的味道?”你说这句话不怕又被笑 ...

我看出了十字盘“十字”的味道,但是还真没看出楼主滑盘“滑”的味道~~~~莫非楼主真的是玩内涵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许笑不许笑,我来模仿一下楼主.滑盘比十字盘按笔画算多了4个笔画按照传统写字方法写滑盘比写十字盘更费 ...

笑料百出
和这个人差不多,严重的幻想症 http://wx.t7yb.net/weixin/14384. ... mp;isappinstalled=0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出了十字盘“十字”的味道,但是还真没看出楼主滑盘“滑”的味道~~~~莫非楼主真的是玩内涵的高手~~{: ...

对待精神异常的人要小心

网友:
此人文采可以,可能是叙述的方式大家不喜欢

网友I:
要不你开一家厂,生产最tm完美的直升机。把鸭子,傻逼,太屎,万国,狐狸全部比下去,我们都去买你的完美直升机

网友:
楼主的高速直升机试飞成功了没

网友:
太直白了。。。。。我都用~翻滚吧小牛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才混了个上士!不好意思在中将的帖子下发评论

当官的那个不希望当兵的多一些?你的担心无必要!当然你如果是WN兵就得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许笑不许笑,我来模仿一下楼主.滑盘比十字盘按笔画算多了4个笔画按照传统写字方法写滑盘比写十字盘更费 ...

呵呵,判断费劲不费劲还要考虑电脑消耗?这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只考虑大脑消耗才是王道,三个单位消耗量大于两个单位,这是大脑的工作特点!然后再来看笔法。

网友:
又来了,天天这么搞,我想回RR和HF。。。
看看二手可舒心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许笑不许笑,我来模仿一下楼主.滑盘比十字盘按笔画算多了4个笔画按照传统写字方法写滑盘比写十字盘更费 ...

精辟,学到精髓了!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精辟,学到精髓了!

精屁!你这个精屁拍得非同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不你开一家厂,生产最tm完美的直升机。把鸭子,傻逼,太屎,万国,狐狸全部比下去,我们都去买你的完美直 ...

这是稳准狠的跟贴,高大上!

网友:
我怎么突然对心理医生心生敬畏呢

网友K:
论中将是如何刷到的,我也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而且打字还能节省好几个字节,实际上十字不伦不类的,你能看出它有十字的味道?”你说这句话不怕又被笑 ...

看来十字盘得改叫人自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论中将是如何刷到的,我也要学习学习

中将是怎么炼成!预防抄袭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不好作风

网友:
调整舵机角度这种小事难不倒贴主的

网友:
楼主勤于思考,敢于挑战,好评五颗星,期待期待更多的技术讨论贴来活跃论坛,另外那个的首飞视频如何咧,期盼期盼中。楼下保存队形哈

网友L:
对于你的整个设计以及组装过程,去掉修饰词之后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探索过程,值得肯定和大家探讨,但是在你求教过程中有太多问题需要普及基本知识,现在就你说的那么点东西我发表点意见:
1.无副翼飞控,如果要用在你这上面,先不谈转向问题,首先要使用十字控制斜盘,不然前后两个斜盘很难统一,特别是类似飞越亚拓这类120度斜盘
2.混控器一般应用于模拟舵机而不是数字舵机,它的刷新频率不会很高
3.舵机接收的是pwm信号,2路PWM叠加如果其没有经过处理,会使信号频率变得杂乱无章,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超量程信号,这就是混控器的作用,你买的混控器一般来说应该是V尾混控,他很容易造成舵机超量程,一般V尾混控要首先限制信号最大值,以防两信号叠加后超限
4.如果真的想从机械原理上搞定这飞机,请选择有副翼版本或前后机身独立飞控,目前单个商品控很难支持两个相反十字盘的设置。
5.单向轴承不是离合器也不是差速器,他只有结合和脱离两种状态,单发双桨需要差速器来实现扭力分配。
6以上观点均可能存在错误,仅代表本人不成熟的意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对于你的整个设计以及组装过程,去掉修饰词之后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探索过程,值得肯定和大家探讨,但是在你求 ...

上校同志,你完了

网友:
75楼,你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校同志,你完了

呵呵,完了就完了,玩航模就是要把自己不同的都慢慢搞懂。。。其实我也一直在做支奴干,但是后来觉得还是多旋翼简单。。。

网友L:
大将都预言我完了,版主,帮我删掉我的回复吧,我不想趟浑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将都预言我完了,版主,帮我删掉我的回复吧,我不想趟浑水了啊

再过几个小时,你就知道后果有多多多严重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说垃圾骗钱垃圾战斗机是因为想用还用不成,对本贴目前还是垃圾,因为没有电池座,还扔在箱子底,要 ...

“。。。。三十年前大 陆业界将电脑称之为电子计算机,顽强地抵抗着台湾香港的电脑,结果是惨败。。。。"

俺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强烈要求我们系改名成电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