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桨为啥会断了

楼主(2015-08-12):
跑的跟爽后来发现速度提不上来靠岸以后发现桨断了

网友A:
塑料桨,断了就太正常了

网友B:
高速爆桨太正常不过了· ··你的还能回来··一般爆桨桨叶会全部断掉···根本回不来··只有救援··

网友C:
因为桨不结实,因为你油门太暴力,因为水里有鱼被你打到,换铜桨或CNC铝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爆桨太正常不过了· ··你的还能回来··一般爆桨桨叶会全部断掉···根本回不来··只有救援··

已经买了铝桨了  坐等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桨不结实,因为你油门太暴力,因为水里有鱼被你打到,换铜桨或CNC铝浆吧!

这是一个近期下午形成的水坑不会有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桨,断了就太正常了

果然

网友D:
那点残桨功劳挺大,不然就回不来了。

网友E:
桨不结实,甩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点残桨功劳挺大,不然就回不来了。

我还发现舵上的顶丝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不结实,甩断了

别闹了

网友C:
你这浆像是2.6元一个的仿CNC塑料桨吧,再也不要用了,太脆了。

网友F:
用什么材料做的船?

网友G:
船上的天线好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材料做的船?

航空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船上的天线好长啊。

留的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浆像是2.6元一个的仿CNC塑料桨吧,再也不要用了,太脆了。

是啊

网友H:
断浆证明你动力够了~曾经一个小时断4个浆~有时候还没起滑浆就断了....估计是打到半浮沉的水藻

网友:
水面是静水  没有一点浪,kv 值高了很容易断的  换cnc 铝浆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高速艇一定要用铝浆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浆证明你动力够了~曾经一个小时断4个浆~有时候还没起滑浆就断了....估计是打到半浮沉的水藻

我这是一开大油门就断

网友:
必须大油门断~

网友:
用cnc啦或者铜桨

网友:
用铜桨把,这个也就是试试

网友:
我有次爆桨舵上的顶丝也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塑料、碳素或尼龙材料做的桨有好多种,楼主这种桨所用的材料大概硬度最高也是最容易被打断的。

塑料桨断桨大多不是因为打着东西,而是在急转或过浪的时候由于螺旋桨突然打空造成的,越硬越脆的螺旋桨越容易崩断。有韧性的尼龙桨我就没断过,就算刀口打到东西有了缺口也不会断。

尼龙塑料桨毕竟便宜、规格总类多,调试船的时候不可能完全弃用,如果用硬而脆的塑料桨最好避免船高速跳浪或猛烈加速,合适的桨位可以减少打空泡发生,也就减少了断桨几率。

网友:
我的小A5比你断得更惨  幸好水位在膝盖位置  直接跑下去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