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为啥a控的航点飞行模式和栅栏飞行没有出现?

楼主(2015-08-12):
今天用ff6调试a控,按照用户说明书上的内容,旋转六通道的旋钮,只出现了平衡飞行模式和回家模式,而说明书上的栅栏和航点飞行模式,没有出现,nnd,郁闷中。
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网友A:
我也是a控。应该是你在osd中设置好了航点距离后才会出现。

网友B:
OSD菜单中设置了自定义模式才行,还有,栅栏模式是没有特别的符号的,也是平衡模式一样的符号,只是飞出指定区域就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a控。应该是你在osd中设置好了航点距离后才会出现。

在waypoint1,2,3,4都设置了距离,并让这四个点处于打开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菜单中设置了自定义模式才行,还有,栅栏模式是没有特别的符号的,也是平衡模式一样的符号,只是飞出指 ...

osd里客户模式是打开状态(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waypoint1,2,3,4都设置了距离,并让这四个点处于打开状态。

栅栏优先哈,你可以先关闭栅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栏优先哈,你可以先关闭栅栏试试

谢谢a大的解答!
a控说明书的第14页,有航点模式的图标,是不是在实际飞行航点时这个图标才出现,地面测试是不出现这个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