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物理问题,求解

楼主(2015-08-12):
小学物理没学好,发帖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1用手抓住飞行器,油门开到最大,假设此时电流为A;
2飞机起飞后水平飞行,油门开到最大此时飞行速度为25m/S 最大速度匀速飞行,此时电流为B
求A与B的关系 求老师们分析 一下

网友:
小学没物理课

网友:
我觉得是A电流大,因为A情况桨克服的阻力明显比B大,也就是A拉力比B大,A功率大于B 则A电流大于B

网友: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当B大于A时,相应的速度值给予攀升,反之下架

网友:
这可不是小学物理,这流体力学,加电机,b会小于a,小多少要看的实际参数有很多

网友:
你要在飞机上装个电流(或者功率)遥测模块试试。

网友:
A阻力大所以电机负荷大,所以电流大。

网友:
A>B
同样是全油门, 飞机前进时螺旋桨的负荷比静止时小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A=B
假设电机最大拉力为800g响应最大电流为15A,第一种情况肯定是满负荷了电流15A
第二种情况油门最大后电机提供的最大拉力也是800g,起初飞机会做加入运动,这时飞机的重力和阻力之和小于800g(电机拉力大于阻力)飞机继续加速运动,因为速度增加此时空气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飞机达到最大速度保持匀速直线运动,这时候飞机所受到的重力和阻力之和应该是800g,也就是说两种情况电流是相等的

网友A:
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小学就能学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小学就能学物理

儿子上小学,写完作业了见我在玩四轴,就问了这个坑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儿子上小学,写完作业了见我在玩四轴,就问了这个坑爹的问题

哈哈哈,真的把他爹给坑了,还来发帖子求助。。。

网友B:
相同电压下,电机转速越高,阻抗越大,电流越小。飞机静止时,流经螺旋桨的气流相对于螺旋桨有滑移,假设为a米每秒。飞机速度为25m每秒时,螺旋桨所处环境气流初始流速为25m每秒,小部分气流仍会被螺旋桨加速。若此时滑移量a不变,螺旋桨转速会提高25除以桨距(单位米)转每秒。按照前文此时功率应减小,但是滑移量不变(其他条件固定的情况)螺旋桨所受的阻力不变,而转速变大,所以功率变大,矛盾了,所以a将减小。a减小,螺旋桨所受的阻力减小,螺旋桨转速升高,所以总功率减小,电流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电压下,电机转速越高,阻抗越大,电流越小。飞机静止时,流经螺旋桨的气流相对于螺旋桨有滑移,假设为 ...

飞行中电机的效率提高了,其实拉力是相同的,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
A>B=痛+急救/RMB,方程式解说: A肯定会比B大,然后漿拉力过大断漿,然后N个螺旋桨均以最高速度齐齐发射,奖的发射能量迅速转移到楼主身体上,然后感觉痛楚及流血不止,所以要除RMB张多余能量消除

网友:
前面的好厉害   小学都到那么高端的物理题

网友:
二楼正解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会

网友:
你们觉得这个飞行器做这两个动作哪个更吃力,你说ab哪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同电压下,电机转速越高,阻抗越大,电流越小。飞机静止时,流经螺旋桨的气流相对于螺旋桨有滑移,假设为 ...

“相同电压下,电机转速越高,阻抗越大,电流越小”是个理论怕不成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同电压下,电机转速越高,阻抗越大,电流越小”是个理论怕不成立吧?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难道不是给定电压转速越快说明负载越小,电流越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儿子上小学,写完作业了见我在玩四轴,就问了这个坑爹的问题

玩航模要从娃娃抓起,培养你儿子吧

网友:
其实我也不懂,进来冒泡

网友D:
应该是A>B   B在飞行中的电流。楼主可以测测呀,有o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A>B   B在飞行中的电流。楼主可以测测呀,有osd.

飞机还没装玩,装完了一定实测一下

网友:
两种情况下,飞机在任何方向都是匀速运动(静止算速度为零的匀速运动),没有加速度说明外力之和为零,桨产生的拉力是等值的,所以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