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遥控器与航模遥控器

楼主(2015-08-12):
问一下各位大神,工业遥控器和航模遥控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工业遥控器那么贵(当然中高端航模遥控器也不便宜)?特别是摇杆。能混用吗?

网友A:
把futaba遥控器的各种电位器,电容,芯片都换成工业及标准的以后,遥控器价格估计就能升个2-3倍...不过目前国内有啥工业及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utaba遥控器的各种电位器,电容,芯片都换成工业及标准的以后,遥控器价格估计就能升个2-3倍...不过目前国 ...

像这个

网友B:
这个是遥控行车的吧?这个如果不可靠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遥控行车的吧?这个如果不可靠后果很严重!!!

所以?这种遥控器都卖的很贵。贵在哪?稳定性吗?还是通道分辨率高?

网友C:
其实就相当于你买普通遥控车的遥控器(FM),和你用2.4G航模遥控器的区别,一方面工业遥控器本身是设定与较大设备驱动所设,一些硬件,控制单元,都相比普通的航模遥控器的单芯片控制有所区别,普通的航模遥控器只是针对使用设备提出的一个控制单元,但是对于工业遥控器,往往是根据需要,在接收部分就给予相应的控制(你可以这样先,普通遥控器就是遥控呵接收,工业遥控器还配套大功率电调给你),了工业遥控器对硬件要求比较高,往往需要感觉到的操作,一个摇杆组件,基本100起,换做普通的遥控,100你都可以买一套了。只能这样说劳斯莱斯和QQ车硬件不同,配置需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相当于你买普通遥控车的遥控器(FM),和你用2.4G航模遥控器的区别,一方面工业遥控器本身是设定与较 ...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不过还有一点,它用的摇杆有什么特别之处?“配置需求不一样”应该是指它的更高级些?

网友:
和模型沾边的东西本来就贵 没想到和工业沾边的更贵 哈哈

网友D:
工业设备要求稳定,比如遥控器的控制对象可能是上百万的装配机器人,如果因为一个摇杆失效导致机器人暴走失控,这是没法接受的。又如伺服电机,巴掌大一个才100W,而且卖得很贵,要是放模型上就标2KW,区别在哪里?试试让模型电机满功率运行,发热及磨损很快会使电机报废,但是伺服电机可以在标称功率下长时间运行不出故障,这也是工业设备的基本要求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设备要求稳定,比如遥控器的控制对象可能是上百万的装配机器人,如果因为一个摇杆失效导致机器人暴走失 ...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工业摇杆改到航模遥控器上

网友:
工业级的应该是在恶劣条件下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E:
工业遥控和模型遥控的主要区别应该在于,工业遥控需要大功率和超负荷运作且在恶劣环境下使用。而模型遥控需要的是更加精细控制和灵活操作。所有的遥控都需要稳定性来保证安全,不会区别什么级别。相对模型遥控的要求应该会更高。不是什么所控制的产品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安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高端模型遥控的价格要高的原因,而国内遥控器厂家因为策略和生存问题而走低端路线,对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忽略给消费者带来的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遥控和模型遥控的主要区别应该在于,工业遥控需要大功率和超负荷运作且在恶劣环境下使用。而模型遥控需 ...

那看来所谓的“工业级”“安全性”是航模遥控器的必然发展趋势咯?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看来所谓的“工业级”“安全性”是航模遥控器的必然发展趋势咯?

永远不会。

没有人愿意去买一个摔不坏又耐严寒酷暑的工业级遥控器去飞几千块钱的模型。工业级和爱好级的差别在任何 时候总是存在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前工业级甚至军用级才有的一些性能和可靠性,现在爱好级也能达到了,只是现在的工业级相应指标也同时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永远不会。

没有人愿意去买一个摔不坏又耐严寒酷暑的工业级遥控器去飞几千块钱的模型。工业级和爱好级 ...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