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飞控自动控制降落伞的疑问

楼主(2015-08-12):
之前APM飞控把玩了一年,基本上熟悉了MP的调试。处于新机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需要,我果断更换了大名鼎鼎的PIX神控...在地面站调试过程中明显发现了一些与APM不一样的设置,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降落伞.

在 高级调参 界面的通道7、8功能下拉框里可以找到三个相同的降落伞功能。
分别是 Enable parachute 激活降落伞
Release parachute 释放降落伞
3 pods parachute (这个我不懂)
然后在参数基本设置和高级设置里也能找到好几项关于降落伞的设置,诸如最低开伞高度等.
由于我购买的是雷家的pixhack又去咨询了他们的技术,得知 PIX是支持降落伞自动控制的,但目前没有资料怎么调,也不清楚对应的控制端口.
接着我咨询了几位多旋翼大神无果,因此前来论坛请教高人~~~~~

网友A:
留个记录,有消息希望通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个记录,有消息希望通知下

好的~

楼主:
默默等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B:
比较关切 什么情况下才打开伞?飞控死机?按高度开伞没意义,电机全停止运转才可开伞,这个机会近乎0,就如战斗直升机,驾驶员没弹射功能一样 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点点,这里分享下吧。
1. 控制方式:
用继电器或者PWM舵机,具体看采用的降落伞机械电气配置,建议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切 什么情况下才打开伞?飞控死机?按高度开伞没意义,电机全停止运转才可开伞,这个机会近乎0,就如战斗 ...

没错,正因为手动开伞很难掌握时机,所以需要飞控来对开伞时机进行自动控制。至于伞和桨的问题就是降落伞安装位置的问题了,弹射口当然需要尽可能高于桨平面,那么弹射时只要飞控自动做出电机锁定指令减弱旋翼气流开伞就有很大成功的可能。
降落伞甚至可以倒过来让发射口朝下,逆向喷射借助旋翼余留展开.
PS 俄罗斯某种武装直升机可以通过抛桨弹射的方式来保障飞行员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点点,这里分享下吧。
1. 控制方式:
用继电器或者PWM舵机,具体看采用的降落伞机械电气配置,建议 ...

太棒了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感谢大神指导与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切 什么情况下才打开伞?飞控死机?按高度开伞没意义,电机全停止运转才可开伞,这个机会近乎0,就如战斗 ...

我觉得去计算是不是电机停机,或者飞控有没有死机都不太靠谱,容易出错,还不如计算下降速度来的快,最好独立于飞控以外的专门感应下降速度的,当下降速度达到多少的时候,直接控制降落伞打开。比方说六轴或者八轴,一个电机挂掉了,还可以飞回来,没必要开伞,即使开伞了,也不是就很慢的降落到地面,其实带降落伞落地冲击速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去计算是不是电机停机,或者飞控有没有死机都不太靠谱,容易出错,还不如计算下降速度来的快,最好 ...

没错,多旋翼用下降率最靠谱,因为正常情况下降率不会太高

网友(2015-12-24):
學習了。不錯的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点点,这里分享下吧。
1. 控制方式:
用继电器或者PWM舵机,具体看采用的降落伞机械电气配置,建议 ...

回复只为收藏,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2016-02-09):
回复只为收藏!

网友(2016-03-31):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点点,这里分享下吧。
1. 控制方式:
用继电器或者PWM舵机,具体看采用的降落伞机械电气配置,建议 ...

他弹射完成以后,电机会不会自动停转

网友(2017-03-20):
固定翼飞机怎么设置自动开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点点,这里分享下吧。
1. 控制方式:
用继电器或者PWM舵机,具体看采用的降落伞机械电气配置,建议 ...

固定翼地面站程序里没有这些设置,想问一下,固定翼如何设置开伞,主要起保护作用,举例当飞控检测离地不足20米时,自动开伞来保全设备与地面设施的安全

网友:
收藏一下,顶一个~

网友:
不过降落伞也可以直接用遥控控制啊。这样不是更直接吗?到时不要等着飞控打开却没反应直接炸鸡了。

网友(2017-07-11):
九楼威武!
讲的比较到位

网友(2018-12-13):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点点,这里分享下吧。
1. 控制方式:
用继电器或者PWM舵机,具体看采用的降落伞机械电气配置,建议 ...

有个疑问,手动设置7通道,自动接在9通道,为什么不是手动设置9通道呢,然后在地面手动开伞无效的吗?

网友(2019-04-26):
最近在研究返航自动开伞降落,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设置过?之前默认的是自动返航降高着陆,在任务后面加个开伞命令居然一直盘旋,手动都不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