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KK K83+MAX8150A

楼主(2015-08-12):
入手KK K83+MAX8150A动力组合、准备8车,油改电。现在不知道
电机
怎么固定和中差设置,求大神建议…

网友A:
电机装好齿轮和电机座,中差不需要设置什么。将电机齿轮与中差大齿轮咬合好间隙留1mm稳住,把电机座底部的安装孔位置过画到车架上,然后打眼固定,如齿轮间运转不畅调节电机与电机座螺丝。(原则齿轮间咬合接触面最大,运转流畅)最后装其他电路就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