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风了,太可怕了,烧高香了,各位分析一下。

楼主(2015-08-12):
下午一朋友约去拍奢香夫人的拍摄地,飞得好好的,在准备降落时,突然抽风,乱晃,我已经默默的祈祷不要砸到人了,但凭着无数次炸机锻炼出来的冷静,握着遥控器,慢慢推大油门,终于幸运的稳住并成功降落,之后又继续起飞,飞了两块电池就收班回家。现在都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naza lite飞控刷v2固件。

这个视频长点,抽风在30秒处。

网友A:
DJI的飞控抽风是经常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飞控抽风是经常性的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啊!

网友B:
具体什么状况

网友C:
多轴下降乱晃是个通病!有人讲是下降时马达转速不足,稳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下降乱晃是个通病!有人讲是下降时马达转速不足,稳不住。

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呢!我的lite起降百次了

楼主:
太恐怖了,想到都后怕

网友D:
应该把前面再剪一点出来,不知道之前什么情况,视频一开始就在晃动了,感觉为了修正开始自激了,这都能稳住,卖给dji做广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前面再剪一点出来,不知道之前什么情况,视频一开始就在晃动了,感觉为了修正开始自激了,这都能稳住 ...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换飞控了哦!还做广告。马上剪一个出来。

网友E:
下降太快, 飞机陷入到自己螺旋桨下洗的乱流中了.
防范方法: 1. 下降要慢; 2. 不要垂直下降,要边移动边下降
解决方法: 推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降太快, 飞机陷入到自己螺旋桨下洗的乱流中了.
防范方法: 1. 下降要慢; 2. 不要垂直下降,要边移动边下降 ...

当时下降并不快

网友F:
你的飞机是不是感度没调够,调高一点试试,这个应该不是抽风,因为抽风一般是无法控制了,我的f550用v2,不挂东西练习是有时这样,不过加了收放起落架和云台,还有电池下挂之后,就没问题了,如果在有这种情况,一般我会推油门让转速上了,稳定之后,再降。

网友G:
正常,打姿态,推油即可。是俯仰或者横滚某个感度不够引起。具体要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飞机是不是感度没调够,调高一点试试,这个应该不是抽风,因为抽风一般是无法控制了,我的f550用v2,不 ...

感度170.170.170.23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打姿态,推油即可。是俯仰或者横滚某个感度不够引起。具体要试验。

但是在低空一直正常,第二次飞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打姿态,推油即可。是俯仰或者横滚某个感度不够引起。具体要试验。

如果感度低了?应该在起飞的时候就不稳啊!后来又直接飞了两个电池也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感度低了?应该在起飞的时候就不稳啊!后来又直接飞了两个电池也没出现这种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只在降落时大风才会出现,可以理解为感度不足,陀螺仪与机架共振。naza飞控在快速降落过程中,如果打方向摇杆没有反应,那么就要及时切姿态,推油,缓一下降落,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剧烈摇摆失速。总结一条:全速降落时别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