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不会设置。飞机是SU27 谁能帮我下。或者给一份教程

楼主(2015-08-12):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同时也是个新手。天地飞9。不会设置。飞机是SU27   谁能帮我下。或者给一份教程   谢谢

网友:
说来话长,你还是耐心看说明书自己琢磨吧。

楼主:
遥控器一直都设置不对。求魔友们帮帮忙吧

网友A:
这是养了只仓鼠配了个藏獒的链子,太任性了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上面写得应该很清楚吧!

网友B:
找到升降舵混控然后打开就好了,要是升降式反的就把一二通道的线互换一下,要是副翼是反的就把遥控器里升降和副翼都调成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养了只仓鼠配了个藏獒的链子,太任性了

哈哈哈,你的回答太经典了,我记下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升降舵混控然后打开就好了,要是升降式反的就把一二通道的线互换一下,要是副翼是反的就把遥控器里升降 ...

非常感谢您。按您说的已经设置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