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自旋严重

楼主(2015-08-12):
小飞机一起飞,就像右边自璇,必须要一直打着摇杆,把方向舵打到最左边才能控制住飞机不转,该怎么设置啊 。。。 才能让飞机不转圈。。。

网友:
调遥控器上的微调。

网友A:
我遇到的都是鸡鸡左旋,要往右打方向舵纠正;基本上解决一下尾电机虚焊即可。

这鸡鸡右旋,要往左打方向舵纠正,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都是鸡鸡左旋,要往右打方向舵纠正;基本上解决一下尾电机虚焊即可。

。。。就是顺时针转。。。  我方向感不太好。。。

网友:
楼上描述的其实就是顺时针自旋

网友B:
卸下主浆和尾浆,开机试一下震否?如震大多数中联有问题了,检修之。正常情况下不会自旋的。如炸机炸多了,就有可能中联内横轴弯曲了或轴承磨损过大了造成开机后飞机震动过大影响接收板上的陀螺仪的状态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C:
楼上正解 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 怎样快速升大校啊?

网友D:
顺时针也就是尾巴向左。。。100%是震动引起的。。。100S只要炸鸡一次必须要检修排震。通常横轴都是要遭殃的。。。炸个一两次你捡起来继续飞看似可以飞,其实问题已经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 怎样快速升大校啊?

多回点贴就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下主浆和尾浆,开机试一下震否?如震大多数中联有问题了,检修之。正常情况下不会自旋的。如炸机炸多了, ...

我拆开看了, 不带桨转震动确实挺大的 这飞机好不经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时针也就是尾巴向左。。。100%是震动引起的。。。100S只要炸鸡一次必须要检修排震。通常横轴都是要遭殃的 ...

不带桨我转了一下感觉震动好大。。。我现在都在草地方玩 不过我把油门曲线最高调到63  螺距70都飞的可猛 买的时候以为能挺好飞的。。。到手里一飞。。。好麻烦 悬停我都悬停不好  然后这飞机飞天上头还乱转,我更分不清楚方向,只能直接关动力  让他掉下来,不然怕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时针也就是尾巴向左。。。100%是震动引起的。。。100S只要炸鸡一次必须要检修排震。通常横轴都是要遭殃的 ...

听说哪种轴传的直升机飞天上尾巴是不会乱转的  请问一下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拆开看了, 不带桨转震动确实挺大的  这飞机好不经摔

购横轴配件包维修吧。修复前不要勉强再飞了。搞不好射桨能要命的。

网友:
这灰机挺经炸的

检查一下大齿盘的情况   转起来是不是嫖的。如果大齿盘是嫖的。那么没震动 也会嫖起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横轴配件包维修吧。修复前不要勉强再飞了。搞不好射桨能要命的。

我已经射过一次桨了 正飞着  桨突然飞了 差点打我脸上 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