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4 II 安裝大 K-bar

楼主(2015-08-12):
剛買了 X4 II ,  卻發現陀螺儀的位置放不下新買回來的大 K-bar.  想請問一下可以放在其他位置嗎?  可否放在側面 ?

网友A:
感測器水平放置即可,控制盒可隨意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測器水平放置即可,控制盒可隨意安裝

請問通電後傳感器的指示燈藍綠紅的輪流閃動是什麼意思 ?  這是不是正常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通電後傳感器的指示燈藍綠紅的輪流閃動是什麼意思 ?  這是不是正常 ?

我沒裝過大 KBAR 但藍版的大 V 傳感器是會因震動而改變閃動的
你可以觀察一下看看靜置下跟移動機子時的差異

楼主:
請問那些閃動是什麼意思 ?

网友B:
我也是用的大K!我只知道震動越大傳感器閃動的越快!可我不知那些閃動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大K!我只知道震動越大傳感器閃動的越快!可我不知那些閃動是什麼意思

好的, 謝謝你的回复

网友(2015-11-12):
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