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纯新手,汽油上单翼固定翼。舵机(主要是银燕),遥控(主要是futaba)咨询

楼主(2015-08-13):
本人打算入手汽油上单翼汽油固定翼。这个固定翼需要8颗舵机(包括油门1颗,襟翼2颗,副翼2颗,方向1颗,转向轮1颗,升降1颗),这样的话,需要几个通道?我还想问问银燕3005这个舵机质量怎样?要是不好的话有其他替代品吗?遥控器我喜欢futaba的,T10J这个行吗?T8J,T6J呢?这三个都是内置天线的,这种好不?还有其他选择吗?最后还想问问,各个舵机都应该插在哪些通道上啊?
谢谢各位老飞手!!

网友A:
你可以先飞个kt板试试再说吧 。。。不是想象中那么好飞的

网友B:
新手上来就油机,以前飞直机的还是跟我一样纯新手啊?没有点基础油针都调不好哦。建议还是从基础一步一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飞个kt板试试再说吧 。。。不是想象中那么好飞的

飞完模拟器,直接飞这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上来就油机,以前飞直机的还是跟我一样纯新手啊?没有点基础油针都调不好哦。建议还是从基础一步一步来 ...

以前有调汽油车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完模拟器,直接飞这个不行吗?

模拟器和真飞机完全不一样的  差别很大

网友:
如果有人带可以,没人带95%的几率是秒炸。

网友:
支持楼上建议

相对发动机 我更喜欢把资金投在遥控设备上 毕竟发动机熄火了 还可以滑翔 要是设备出故障了 那就只有拼运气了

网友:
楼主如果能承受一两个起落就炸这个后果的话,我建议是遥控器14SG,发动机选择50CC及以上比较稳定,舵机可以考虑FUTABA BLS系列。

好,如果楼主不能承受的话请采购小电动塞斯纳一架。

网友C:
楼主,8个舵机,

网友C:
8个通道,futuba的t8j就可以了,很高档,摔一下,损失惨重呀。

网友C:
建议你从四通道的小排量汽油练习机,开始学起。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真的!!!!!!

网友:
新手们都是很神奇的!!!当他们第一次飞新手机如“冲浪者”一上天时就被吓到脸青时那种自信就会被打消了。哎。。。新手就是矫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完模拟器,直接飞这个不行吗?

模拟器的飞机慢到放风筝一样,真机很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调汽油车的经验!

那看来汽油发动机你是没问题,但飞机操控还是要练习的。我模拟飞了一个月,飞真机炸你没商量。实际环境和飞机的参数跟模拟器还是差别很大的。只是我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D:
汽油机投资比较大,飞机,发动机,舵机加起来就算很初级的也要好几千,新手如果飞好了还行(概率很小),如果直接炸了,会很受打击,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挂来的。
我建议还是从40级练习机开始入门,发动机先用甲醇的,三叶46,52二冲都行,40级飞机如果安装调试无问题的话,是很好飞的,也是很稳的,比1.2米电动塞斯纳或者25机油动要稳的多(其实在一定情况下,翼展越大,越好飞)。这样一套除了控之外也就千元左右(飞机400元,发动机400元,舵机200元),等40级飞了几十个起落,都没有问题,再考虑30CC以上的汽油上单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投资比较大,飞机,发动机,舵机加起来就算很初级的也要好几千,新手如果飞好了还行(概率很小),如 ...

建议很中肯,还是慢慢来吧,不要一上来就炸的没信心。

网友:
其实新手用较大的汽油机上手入门的话是非常合理的,只是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
1. 机型要选上单翼练习机,稳定慢速好操控;
2. 有懂得如何调试和教学的教练来选择设备和调试飞机,全程带飞。

越大的飞机越稳定,姿态越容易掌控,越不容易炸机。当然炸机的代价自然也会越高。
LZ现在的所处的阶段貌似还没有摸清楚飞机的原理和遥控器的使用知识,最好还是继续多学习一段时间,如果还希望继续的话可以在当地找个经验丰富的老模友当教练。
另外,LZ所说的三个遥控器里,任何一个都足够汽油练习机使用,看自己的经济条件和长远的兴趣来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投资比较大,飞机,发动机,舵机加起来就算很初级的也要好几千,新手如果飞好了还行(概率很小),如 ...

甲醇机不太好调,我先玩敏定塞斯纳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