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南穿越机NAZE32飞控外场小暴力飞行

楼主(2015-08-13):
今天天气不错 和小伙伴相约一起飞固定翼  固定翼爽飞后穿越机挂808 录了几段视频 808坏了黑白图像 不显示彩色了一段时间没用成这样了伤心啊 好好的视频拍成了这幅模样  请大家忽略色彩看过程吧 今天机子有点问题 一个电机出现了问题 后来空中电机烧了 目前为止还未查到原因明天有时间在折腾了
14SG遥控器
QAV280机架
naze32飞控(不带气压版本 PPM连接)
乐天20A (刷BL程序)
电机cobra2206 2100KV(飞控第2算法 搭配5045桨)
5V 12V稳压模块各一个
欧姆威500MW图传
索尼4140+673摄像头(夜视效果相当不错)
三合一BB响
naze32专用LED灯板带蜂鸣器
普通蘑菇天线(性能堪比肥鲨)
全程手动模式
不多啰嗦了直接上视频 共三段

网友A:
808变成红外相机了,应该是CMOS$_前的红外滤镜出问题了。不过你赚到了,有人还专门把相机改造成红外相机。你有没有感觉画面特别通透?

网友:
我顶你个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变成红外相机了,应该是CMOS$_前的红外滤镜出问题了。不过你赚到了,有人还专门把相机改造成红外相机。 ...

色彩不好了

网友B:
这808夜间战斗力应该暴涨了~

网友:
这怎么变红外相机的。。。求教程

网友C:
我也是打算2206  1900kv  然后乐天20a  cc3d  你上几s电   我还在纠结新手要不要上4s

网友:
飞的骚,相机更骚

网友:
感觉做动作比CC3D顺滑呢,继续出这方面的调试及飞行视频,持续关注中

网友:
ppm以后 3合一报警器还受控吗?

楼主:
以后会不断的不定期的更新视频   主要看天气

网友:
啥接收支持14sg还带ppm输出的?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打算2206  1900kv  然后乐天20a  cc3d  你上几s电   我还在纠结新手要不要上4s

我是新手,3S电都HOLD不住,我建议1806+5寸桨就行了,我2206+6寸觉得太灵活了

网友:
顶完接着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3S电都HOLD不住,我建议1806+5寸桨就行了,我2206+6寸觉得太灵活了

我配了 2204  2300kv   5寸桨  3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配了 2204  2300kv   5寸桨  3s电

这个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808夜间战斗力应该暴涨了~

808坏了出现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