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K16和三代双流问题

楼主(2015-08-13):
买了TK16豹2的又买了飞燕三代双流那么问题来了,三代双流的转向电机还用加电容吗?为什么一转向声组的机枪声就一直响必须关闭电源才行,以前用的恒龙普通波箱没出现这种情况,电池我用的是1700的恒龙电池,控是福斯6的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池再试试

楼主:
正在买,买回来试试吧,对了Z大你用双流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插在板子上也没自己加什么电容是么

网友:
两个卖家都问一下,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吧,

网友:
传统的有刷电机当然要加电容,那个火花是强干扰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买,买回来试试吧,对了Z大你用双流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插在板子上也没自己加什么电容是么

那个什么伟的声组是会被旋转波箱的电机干扰,
3代波箱的电机外表看起来是没有电容的,不知内部有没有。
2代双流的电机都有配电容,或者电路板式的

要是怀疑电机干扰的话,你可以把tk16和双流拆出来,距离放远点试试,然后再放近点一试便知

网友:
楼主QQ。我也是TK16.。。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下。。求助

楼主:
谢z大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什么伟的声组是会被旋转波箱的电机干扰,
3代波箱的电机外表看起来是没有电容的,不知内部有没有。
...

Z大  我也是TK16声组 我想改舵机操控炮塔转向。但是为什么我舵机一接通声组主板上的舵机插口 通电舵机就自己慢慢的朝一个方向旋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我双流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 TK16的炮塔转向舵机输出口和舵机接上后 舵机就自己旋转器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双流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 TK16的炮塔转向舵机输出口和舵机接上后 舵机就自己旋转 ...

遥控器控制舵机那一路的中立位置,微调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控制舵机那一路的中立位置,微调一下看看

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MG995的360度舵机。然后我照着TK16的插口介绍 插上线以后。打开遥控 然后打开声组 舵机就开始朝一个地方自己慢慢的转动。我电话联系了老灿 回答是试着调遥控上的微调。我朝反方向调了 最最最接近停止的情况也就是 舵机一抖一抖的然后转一下 再一抖一抖的再转一下。难道是舵机的问题还是声组的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MG995的360度舵机。然后我照着TK16的插口介绍 插上线以后。打开遥控 然后打开声组  ...

调整遥控器上的微调按钮或舵机的中置电位器(5K)   能解决电机制动问题   但会发现还是会飘移   我用超小型电调   电机和减速齿轮组和   彻底解决问题    还可控制炮塔旋转快慢   价格差不多   但工夫深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MG995的360度舵机。然后我照着TK16的插口介绍 插上线以后。打开遥控 然后打开声组  ...

舵机别接tk16,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看看他自己转不转,就可以确定是tk16问题或者舵机本身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调整遥控器上的微调按钮或舵机的中置电位器(5K)   能解决电机制动问题   但会发现还是会飘移   我用超小 ...

把舵机的可调电位器换下,换上2个2.5k电阻会不会可以让舵机不乱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别接tk16,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看看他自己转不转,就可以确定是tk16问题或者舵机本身问题了

我顺着接收机操控炮塔的插口插上 通电以后  舵机还是自己转 那么是不是可以判定这是舵机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顺着接收机操控炮塔的插口插上 通电以后  舵机还是自己转 那么是不是可以判定这是舵机的问题了?

插舵机那个通道,微调一下控,看看能不能停止转动,或者拆开舵机,转动里面的电位器,(不知这种改造好的360度舵机,内部到底用的是电位器还是改接电阻的,其实改造360度很简单的)

用舵机改造炮塔旋转其实不太合适,炮塔是个容易被碰到的部件,必须有防止扫齿机构才好。改舵机后,是钢性硬连接了,碰到炮塔可能会导致齿轮损坏。舵机还占空间太大,改造的牵涉也多。

可以拆开舵机,把舵机的电机线接出来,接到恒龙本身的旋转波箱即可,舵机内齿轮拆掉,手拧动舵机的头部就能调中立位置了。这样的缺点是,要是换了大电流的旋转电机,舵机电路板会因为电流太大发热比较大
或者直接买个小电调,接到旋转波箱的电机来控制。

综上所述,不要为了省钱,改造什么舵机了,直接买个不带刹车的有刷电调,接上就完事了,省时省力,最后就是等于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舵机那个通道,微调一下控,看看能不能停止转动,或者拆开舵机,转动里面的电位器,(不知这种改造好的 ...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舵机内的电位器没调。现在舵机已经不自己转了,只要遥控的时候才转。不过Z大的建议我会记录下的以后有需要就采用 呵呵。我是照着黄海海军那个舵机操控的改造做的。谢谢Z大啦。。哎。。。果然没文化真可怕。我是第一次使用舵机啥也不懂。这下我的坦克炮塔问题算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的可调电位器换下,换上2个2.5k电阻会不会可以让舵机不乱转?

用固定2.5K电阻换上  使用前要将遥控器的微调调整到电机制动壮态方可   我不知道手柄微调的范围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