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云台板调参教程 新人可参考 大师请指点

楼主(2015-08-13):
写在前面:自调云台任重道远

第一个难点是硬件。找一套好的云台架子并且配好动力,安排好走线,需要的话还要添加电滑环

然后才涉及到选择云台板和调参
---------------------------------------------------------------------------
总体而言,一般或者中等偏上动手能力的人,做出的板子在效果上也许可以媲美商业台子,但是外观往往不如。
所以图省事或者急用的赶快去买商业云台吧!!兴趣释然或者有时间精力折腾的请看下去。

而调参的过程即使有了教程,也受个人不同的理解能力和云台所带的负载会有所不同效果。

本人只试过一种云台框架,并且是GOPRO台。因此下面的教程也许会有误导,请自行判断。
====================以上======================
这款板子的官方网站,应该是官方哈!反正可以下载到最新固件,有时候还有视屏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055844

本文思路以及引用视频来自这里,有时候需要fan qiang看,视频在YOUTUBE上,不过我给大家下下来了,贴在后面
http://www.olliw.eu/storm32bgc-wiki/Tuning_Recipe

云台的驱动
http://yunpan.cn/cdMiRg2NqS9Lj  访问密码 24c4

一些更基本的安装,刷固件等方法有很多中文教程了,如果有需要以后再贴,基本问商家要都会有。
对了刷固件要买一个转接的板子。

============================================================
先来翻译一下上面WIKI里面的意思。
第一步是硬件安装,主要目的是调平各个轴上的中心。如下图。
文中说的理想状态是各个轴都能放手停留在各个角度。
不过反正我是没做到,只能做到不通电停留在ROLL水平,PITCH向前,YAW随便转。似乎也不影响后面。

第二步是我的做法,做六面校准,如下图。
比较推荐做,不过不做貌似也行。原则是要做就好好做,不然更糟。
如果调完发现你在动ROLL或者PITCH的时候,YAW莫名在转,有可能就是需要重新校准。
认清楚IMU1 2哪个是CAMEAR。有的板子会反过来。
如果做的时候出现IMU没有读数,就是IMU有问题,或者受到干扰。
做好先STORE再SAVE TO FILE,我喜欢再WHITE一下。

第三步,我和这个WIKI都推荐,就是自动检测,可以省不少事,不同固件版本可能选项会不同,我的是0.82E

检测过程需要通电,如果通过检测,没有I2C错误,并且相机自动上下左右水平,那么恭喜你,你的硬件及走线安装基本没有干扰等问题。
遇到过有的板子无法通过STEP2 和3的,商家不愿承认,说不影响使用。但是我认为是板子有问题。这个再议

以上都是准备工作,下面正式调参

==================================================
调参前禁用板载IMU
WIKI中建议的是,顺序先调PITCH,然后是ROLL,最后YAW。E文一大堆,反正我照办了。
重要事情说三遍。
先调PITCH,然后是ROLL,最后YAW。调的时候先D再P再I。
先调PITCH,然后是ROLL,最后YAW。调的时候先D再P再I。
先调PITCH,然后是ROLL,最后YAW。调的时候先D再P再I。
具体调到什么程度看视屏
D

P

I

视屏中用了比较好的一种调参思路,因为PID难以理解,所以其中用了极限法——测试每个参数的极限,找到折中值。比较好记好调。
好了,按照以上方法,应该能顺利调完PITCH和ROLL,但是到YAW时候很可能有抖动了。
后面的原文中没有阐述。也恰恰是调参最难的地方。
我的理解是这样,原文中的方法很有参考价值,至少能把参数缩小到一个范围,方便后面的精调。
======================================================================
在进行后面的调试之前,先来看一下曲线。我们只看中间一行。我用的比例是30这一档

这个是静止曲线,不包含YAW。什么都不动,并且通过刚才说的自检,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请返回排查

PITCH调完之后的曲线,上下波动的是板载IMU,也就是我在PITCH方向的晃动,而调好之后的P轴应该是基本不动的

R轴也是如此

Y轴在HOLD HOLD PAN 也就是常用的航拍模式下,调完曲线。板载先动,机头跟上。注意,这个模式下YAW轴并不一定一直在中线。

Y轴在HOLD HOLD HOLD 也就锁头跟随模式下,这个模式下板载的YAW应该始终在中线。

如果不出意外,P轴R轴调好,Y轴稍微调一下,有点抖。这个时候一开板载IMU到FULL。情况会有改善,要求不高甚至就可以用了。
如果还想调更好,就没有定论了。下面我提供一下我的思路。
==================================================================================
记得先停用板载IMU
首先,要判断是哪个轴在抖动,但是情况往往是不止一个轴在抖,而且抖动厉害的话无法从曲线分辨谁在抖。
这个时候可以一个个排查。把其他轴的I调为0,或者除了POWER都变0,但是记住他们的数字,方便之后调。
只剩一根轴之后,先缩小P的值,慢慢到不太抖动了,然后在慢慢缩小D。直到所有极限角度都不抖了。曲线接近甚至超越我的曲线。
然后进行其他轴。
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多遍。慢慢自己会有心得。

先写到这里,祝大家都调出好台子!

码字辛苦,如要转载请注明。稍后上我的云台效果视频
LZ不帅,并且衣冠不整,所以无耻的打码了哈哈!!

网友(2021-02-17):
贴是好贴,可惜调试的3个视频被屏蔽了,学习不了。

网友(2020-10-29):
找了一大圈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2020-06-23):
我最近买了一套星云4100,发现主臂是左侧的,想改成右侧,不知道为什么SimpleBGC_GUI 电脑一直连接不上稳定器。我是菜鸟一个,本来想着找厂家就可以,哪里知道,这个厂家留下的任何联系方式都放空的,不知道是不是破产了还是什么情况。自己又不懂,所以,只好来这里寻求各位高手帮忙了。

网友(2020-04-24):
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但不影响这是一篇好贴。学习了。

网友(2018-08-26):
请教楼主台子的电机怎么选啊?你这个是多大的电机?看那种专门的空心轴电机好贵,我想做个扭力大点的后期会升级用

网友(2018-04-10):
好棒。楼主好人

网友(2017-04-24):
LZ好人。赞一个

网友(2015-10-11):
留名~收藏~正在调这个云台~

网友:
mark一下,学习了,到时候调云台用

网友:
强烈建议LZ贴上PID参数出来参考。这云台我也有,地面还好,上天果冻。

网友:
留下足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调参时候如何停用板载IMU

可以选项IMU OFF的

网友A:
楼主调参时候如何停用板载IMU

网友(2015-09-02):
引用 楼主:
会有,这个一般不是云台参数的问题。首先云台硬链接一定要够结实。然后才是合适的减震球,宁可硬不要偏软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遇到地面很稳,上天果冻的情况?

会有,这个一般不是云台参数的问题。首先云台硬链接一定要够结实。然后才是合适的减震球,宁可硬不要偏软。最后是机体震动,从桨开始排查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遇到地面很稳,上天果冻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

网友:
教程不错,本来我也想发个教程贴的

网友:
好帖,刚好有需要

网友:
视频做得很直观易懂

网友:
楼主很细心,教程很好看,楼主没遮住。

网友:
好帖留名,正在调这个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子32没用过,js卖太贵。据说有自动调参挺方便。话说,效果差在哪里?求解

毛子32的板子不让国内淘宝卖公版,只能他授权的才能卖。授权费也不便宜。所以奸商卖的贵。自动PID然并卵的功能,不如自己调的好。调好了的话,误差非常小。基本能控制在0.1以下,甚至在0.05以下。航向的话,效果会稍微差些,但是带狗完全没压力。看来编码器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orm32估计是除了毛子最好的开源项目了。不过效果还是和毛子有差距啊~

毛子32没用过,js卖太贵。据说有自动调参挺方便。话说,效果差在哪里?求解

网友C:
storm32估计是除了毛子最好的开源项目了。不过效果还是和毛子有差距啊~

网友:
好帖留名,正在调这个云台~~~~

网友:
前排留名,楼主很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