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拯救我,这算是毒药吗?~~~~~

楼主(2015-08-13):
只会第一人称飞行,目视飞完全不会,前面的螺旋桨碍眼,小赛改成了双发,动力够了,机载设备也能上不少,加了头追,飞行的感觉猛的一下提升了不少,与大家分享一下。
顺便求购一个像真点的座舱,最好是模友闲置没用或炸鸡报废但座舱完好的,谢咯

?from=y1.7-2

网友A:
不错啊,电机怎么固定在机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电机怎么固定在机翼上的

简单,翅膀上开条槽,热熔胶黏上小木方,电机固定在木方上

网友:
速度快多了吧

网友A:
转向还用副翼舵机控制吗,还是靠电机转速不一致控制?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鸡鸡,不过是单发的。感觉不好飞~不知道是拉力不足还是怎样。重心什么简单试了下,都没问题。起飞后姿态很不稳。

网友C:
双发改的不错 目视也要会飞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还用副翼舵机控制吗,还是靠电机转速不一致控制?

电机转速一样的,就按正常飞固定翼操作,就用Y线把2个电机的信号线和地线并联到接收机油门通道,火线只接一条,接收机另外供电的话就,火线就都不要接,电机分别做好油门行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鸡鸡,不过是单发的。感觉不好飞~不知道是拉力不足还是怎样。重心什么简单试了下,都没问题。 ...

动力很富余,感觉可以吊机,理论上满油电机拉力约1800克,飞机起飞重量1350克,飞行非常的稳,有风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速一样的,就按正常飞固定翼操作,就用Y线把2个电机的信号线和地线并联到接收机油门通道,火线只接 ...

嗯,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发改的不错 目视也要会飞才行啊

想啊,可是炸不起啊,基本每次目视飞都炸鸡,干脆直接第一人称了

网友D:
我觉得第一人称飞比目视难啊
你不会目视飞是怎么练出来第一人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第一人称飞比目视难啊
你不会目视飞是怎么练出来第一人称的?

我觉得简单啊,目视起码要练多面悬停,第一人称不用啊,只要会对尾就好了。

网友E:
头追好爽啊!楼主图传是啥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追好爽啊!楼主图传是啥的,距离?

字母A开头的200mw大众图传,没拉过距离,不敢飞远,对于我来说,图传信号不好,飞的再近,我都抓瞎,最终都只有一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向还用副翼舵机控制吗,还是靠电机转速不一致控制?

你的问题好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