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用啥牌子的好

楼主(2015-08-13):
之前买的电调太差了好像是烧了想换个稍微好点的电调80a的

网友:
贵的呱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的好

网友B:
好盈90A
不能再低了

网友C:
好盈10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盈100A以上

2848用得到那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90A
不能再低了

大概多少钱

网友:
多少KV的

网友D:
铂金80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铂金80够了

啥牌子

网友E:
德国K牌   正经点,好盈的就行

网友F:
楼主刚入坑吗?

网友G:
如果你系虾艇只可以装好盈因为体质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刚入坑吗?

以前玩固定翼的第一次装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系虾艇只可以装好盈因为体质细

嗯嗯

网友:
一次性买个好点的~180A好淫吧!我买杂牌电调前后坑掉300+,然后一狠心买个海王120A..

网友:
楼猪还是买个海王180吧 用着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德国K牌   正经点,好盈的就行

好盈多少a的

网友:
玩船可不比飞机省钱。改用好盈还得用啊。120A-V3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虾多大

60厘米

网友:
以前有条恶魔用的也是好赢120A

网友I:
可以自己做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自己做电调吗?

别闹了

网友:
有自制电调的帖子吗?推荐一个,谢谢!真心想自己做。

网友J:
天蝎星,腾翔都有很好的船用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蝎星,腾翔都有很好的船用电调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