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师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普及知识

楼主(2015-08-13):
问大师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普及知识:就是车,坦克或飞机在不通电的时候,转动电动机会不会烧接收或主板,我的一个M1A2坦克小孩经常不开电源推着走,后来开机就没反应了,但是声音,打弹等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有人讲是因为推坦克,电机产生反向电流,烧了主板,是不是这样?求普及

网友:
有这个可能,主要还是看你的电机控制用的什么样的电路。如果是普通的桥式驱动,很有可能

网友:
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
很有可能...关键是电压,大家玩的模型还好,都是低压大电流的,这种就算转起来也没啥电压的,但是玩具上的那种,大多是小电流的,用减速组输出合适的扭矩,这样反过来推的话电机转速很高,产生的电压也很高,电路保护没做好就容易烧

网友:
如果是这种履带底盘不会烧、因为我是用有刷电调
推的时候电调灯亮但是接收机的灯不亮
还有就是推动的时候也是瞬间有电、这个标称是12v的
我接的电调是1S的电调、接收机是天地飞4通接收机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玩具电机的反电动势烧毁主板绝无可能,损坏原因可能很多,按你所描述的,塑料制作的机械传动部分损坏的可能性最大。另外,当前国产的此类玩具都是廉价、低质量的,你就是不动放置一段时间,都可能不再能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