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飞控装四轴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5-08-13):
本人预装650轴距四轴,用的悟空飞控,电机200KV,桨1555,不是大疆原厂机架,感度的话怎么设置初始值?有什么标准或者方法吗?请教高手们,谢谢

网友:
直接买大疆的,这样搞是麻烦多,最后也不少花钱

楼主:
已经买了,帮别人装,请赐教,谢啦

网友A:
说了用默认万一起飞就炸会不会怪我啊

网友:
大疆网站上的悟空有参考值,然后再在使用中自己慢慢的摸索吧,大疆的参考值指示针对自己的机型设置的参考值,他的机器和你的有很大区别,这就要慢慢的摸索,调试,关键要调试的和云台匹配,真的很麻烦,要是搞着玩还没关系,要是追求完美,你就知道付出很多,麻烦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用默认万一起飞就炸会不会怪我啊

后果自负 哈哈 跟前辈学习一下

网友B:
200KV配15寸桨 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V配15寸桨 太小了

应该多大

网友:
电机型号是多少

网友:
楼主电机应该在300-400kv之间,感度可尝试150 150 100 100,姿态感度默认就行。

楼主:
电机什么字都没有 不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什么字都没有 不知道型号

你可以拆开电机 量一下定子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