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侧翻的小问题?

楼主(2015-08-13):
昨天飞s550一推油门正常升高到3米,然后,六轴立即侧翻炸鸡,转了一圈,正好脚架着地,炸坏了。gps支架,也坏了。然后拿在手里测试发现,把飞机向前倾斜一点,飞机立马向前,侧翻,向左倾斜一点,飞机立马向左侧翻,想哪倾斜一点点就想拿个反向侧翻。问问大侠啥情况?

网友A:
用的垃圾电机,垃圾桨,振动太大了吧

网友:
电机顺序没装错吧

网友:
绝对是电机或者浆安装错误

网友:
不会是p太大了吧?电机或桨安装错误应该起飞就翻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垃圾电机,垃圾桨,振动太大了吧

电机朗宇的,桨APC的。震动在-5到-15之间。

网友:
一人举过头顶,另一人解锁后轻推油门,然后手持者前后左右晃动飞机,飞机会产生抗力抵抗晃动就对了,如果抗力方向不对,检查:1.飞控安装方向 2.各电机正确旋转方向 3.各电机舵机连接到飞控的次序
另外一定确保固件正确,如下载的X6的固件一定要对应X6的舵机连接次序,如果按十字星型的连接,你懂的

网友B:
很可能是每个电机的旋转方向都反向了,恰巧桨也方向装的,貌似有升力能起飞,但飞控对于扰动的回调也全部反向,偏一点就加剧倾斜而不是修正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每个电机的旋转方向都反向了,恰巧桨也方向装的,貌似有升力能起飞,但飞控对于扰动的回调也全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