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讲解下D7遥控上那么多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8-13):
入的runner 250套机,D7控,第一次用航模专用遥控,比玩具控多了上面一排开关,大概知道是对应各个通道的,不过具体怎么使用请大家给讲解一下,看说明书只知道,左上角(侧面)是教练开关,右上角是飞行模式开关,面板上一排就不知道做什么用的了,还有个aux是旋钮开关,能调什么的?

网友:
这所有的开关都可以自定义功能和通道的好吧

网友:
aux旋钮都是可以自定义的,gear固定以上是收放起落架的,也可以自定义通道,标d/r的是相应通道曲线的启用或者是禁用,一般不能自定义功能,mix三段开关是混控模式开关,可以自定义选择混控模式。没用过你这款,不过基本上大同小异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是左手油门,默认mode2模式用油门杆解锁,我习惯用mode4模式,可是切换到mode4后无法解锁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是左手油门,默认mode2模式用油门杆解锁,我习惯用mode4模式,可是切换到mode4后无法解锁了 ...

模式4将YAW轴换到右手杆了,手势应做调整模式2如果是油门零+YAW 右的手势解锁(左手斜下右),模式4就应该是油门零+航向右;即左手最低+右手向右。模式2如果是油门零+YAW 右+ROLL左的手势解锁(内八式:左手斜下右+右手斜下左),模式4就应该是油门零同时副翼左+航向右;即左手斜下往左+右手往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4将YAW轴换到右手杆了,手势应做调整模式2如果是油门零+YAW 右的手势解锁(左手斜下右),模式4就应 ...

多谢指点,再问下,遥控器怎么把舵量设置小一些,刚开始想练悬停和小范围动作,现在太灵敏有点控制不住。然后能用开关灵活切换不同舵量预设

网友:
hao 好高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