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套装配合大疆E600动力套装使用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5-08-13):
最近组了一套四旋翼,飞控和传感器都是买的3DR的pixhawk及其配套的,动力系统选的是大疆的E600.东西还没到,但是发现好像给pixhawk供电麻烦了。E600需要6S 22.2v的
电池
供电,pixhawk的电压电流模块的输入好像需要4s以下的电池供电,想了两种解决方法:1.买块小的3S的电池专门给pixhawk供电,但是这样就不能观察给动力系统供电的电池的电压情况了,可能要装BB响了;2.找个电压转换器,把22.2v先转成11.1v,不过还没找到这种东西,大家有用过的吗?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呢?给点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A:
买个12V的BEC

网友B:
有6s 5v输出带电流传感器 tb有

网友C:
建議直接把電流計換掉就好了,省心
蠻奇怪的,為什麼會買 3DR 的電流計?
雷家的就不錯用了,何苦一定要買 3DR 的?又沒比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