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X5C 200w摄像头改造硬挂F450

楼主(2015-08-13):
以前买了个司马X5C练手,带了个标示200W像素的录像摄像头,很轻,改造后装在自己的F450上,拿逻辑分析仪抓了下信号波形,发现就是一个短按拍照,长按录像的简单触发。2个小时破解抓包改造完毕,硬挂的效果一般般,只能说比700线摄像头效果要好,顺光还凑合,逆光简直无法观看。
优点:轻,不到10克,用来练手或者装穿越机不错
缺点:效果般般,逆光无比差
上改造图与效果视频:

网友A:
能改成实时航拍???

网友B:
有找到 av out接線?

网友: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找到 av out接線?

找过,没有av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成实时航拍???

没有av out

网友C:
伟力V959,里面的摄像头,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力V959,里面的摄像头,和这个差不多

白线是什么用途?

网友:
白色负责拍照的,黄色录像,

网友:
一个玩具级的设备,能出影就不错了,凑合着玩吧

网友D:
不错哦,相当于整成了一个独立的摄像机。。
那个按钮有什么电路要求不?直接弄一个普通的触点按钮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哦,相当于整成了一个独立的摄像机。。
那个按钮有什么电路要求不?直接弄一个普通的触点按钮就可 ...

就普通触点按键,按下信号线接地,短按拍照,长按录像

网友E:
能详细点改装过程么,我也有一个,打算改装装到qav250上当808用原谅我是穷b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详细点改装过程么,我也有一个,打算改装装到qav250上当808用原谅我是穷b

加QQ2595075404聊

网友F(2015-10-01):
可惜没有视频输出

网友G(2015-12-21):
引用 网友G:
群主牛
用环奇摄像头的路过,

网友H: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

网友I(2021-04-22):
能改装成直接插到接收机的一个通道上吗?

网友I:
给家里小朋友买过一个x5c,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开机起飞后几秒就闪灯落下,电池电量是足的。我自己飞固定翼,不想当垃圾把它处理想废物利用,不知道遥控能不能用于小固定翼飞机,高手们说下建议。先谢谢你们。

网友I:
接收机一般就是vcc,gnd和信号线,能用接收取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