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求助,关于改装2.4G的问题!

楼主(2015-08-13):
小弟有一台sanwa-m8的枪控,高频头是插拔式的,现在想改2.4G,有什么好办法,最好能兼容DSM2或者富斯的接收机!请老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你可能得知道你原来的控的通讯协议才行

楼主(2016-01-12):
原来的通讯协议,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才能知道SANWA设备的通讯协议呢?

网友A:
这个得看通讯协议吧

楼主:
目前市面上的改装套件多兼容FUTABA和JR的,除了尺寸问题,主要是2.4高频模块只识别这两个厂家的设备的PPM信号吧,哪怎么才能让这个高频模块识别SANWA的PPM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