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个到,咨询些问题

楼主(2015-08-13):
1.穿越机难操作吗?比6通直升机难,还是简单,本人会飞450直机,目前水平四面悬停勉强过关
2.穿越机买在怎样的,高手介绍下配置,自己有控
3.穿越机续航怎样,一般能飞多少时间
以上问题希望论坛各位兄弟帮忙解答下。

网友A:
1:完全和直机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目视,一个是FPV
2:新手淘宝套餐即可,穿越机别想着一步到位,因为会炸炸炸
3:3-10分钟,看你怎么飞

网友:
穿越机比直机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完全和直机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目视,一个是FPV
2:新手淘宝套餐即可,穿越机别想着一步到位,因为会炸 ...

FPV是不是比目视要难?

网友B:
第三人称飞全自稳或半自稳比直机简单,飞FPV和全手动航线及穿越觉得又比直机难,因为我前两天初次试飞了朋友的450单桨无副翼直机,觉得直机真好控制,当然3D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时间就是3-10分,看多重和怎么飞以及电机和电池型号等。初级学飞用大众套装1806就行,当然你想暴力选2204电机也可,无论什么配置要注意安全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FPV是不是比目视要难?

我感觉FPV 比直机3D简单多了,因为就想玩游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人称飞全自稳或半自稳比直机简单,飞FPV和全手动航线及穿越觉得又比直机难,因为我前两天初次试飞了朋 ...

有没有套装介绍下,私信我

网友:
穿越机比直升机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套装介绍下,私信我

当时我是自己组的,套机还不多,现在你上宝上搜QAV250套机,找一家出货量大的、信誉好的选一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是自己组的,套机还不多,现在你上宝上搜QAV250套机,找一家出货量大的、信誉好的选一套就行了。

暂时不想带FPV,大概在什么价格,我自己有六通道的控,够用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不想带FPV,大概在什么价格,我自己有六通道的控,够用了吧

6通够用,不上FPV设备不算电池和充电器钱一套600来元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通够用,不上FPV设备不算电池和充电器钱一套600来元这样子。

如果未来考虑加上FPV,六通道是不是不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未来考虑加上FPV,六通道是不是不够用了

通道数在穿越机上与FPV没太大关系,主要是你要想在飞机上安装BB响寻踪器或电子开关通过遥控来找飞机或控制LED灯带的开关,那么每一样就得占用一个通道,所以我认为至少7个通道才好,因为CC3D的排线正好插满6个通道,其中前5个通道定义知道,最后一个通道功能没弄清楚前不敢拔掉。如果要是固定翼FPV的话就与通道数有关系了,因为OSD菜单,云台控制等都需要,至少8通才用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数在穿越机上与FPV没太大关系,主要是你要想在飞机上安装BB响寻踪器或电子开关通过遥控来找飞机或控 ...

CC3D飞控设置方便吗?没接触过这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3D飞控设置方便吗?没接触过这个,谢谢!

设置不算复杂,参考一下大家的参数就行了,但要调出最适合自己手感的全手动飞行模式PID难,而自稳和半自稳状态的PID很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不算复杂,参考一下大家的参数就行了,但要调出最适合自己手感的全手动飞行模式PID难,而自稳和半自 ...

让淘宝店主帮我设定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让淘宝店主帮我设定好了

哦,实际飞时能碰到不少事儿,以后学着自己调试和修理,我刚刚试手动参数炸了几次机,然后飞控就瘫痪了,横滚通道不认了,三个电机一个能自检通过,另外三个一直自检没通过,仔细排查一下故障,看来飞控坏了,不琢不死,得换一个了,打算再弄一个CC3D,彻底弄好了就换NAZE32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实际飞时能碰到不少事儿,以后学着自己调试和修理,我刚刚试手动参数炸了几次机,然后飞控就瘫痪了, ...

能私信QQ吗?可以向你请教

网友:
某宝 搜  qav280机架  选一百多的碳纤的 超级耐炸 电机选2204  如果想暴力选2206 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