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返厂时间,途径

楼主(2015-08-13):
大家华坑产品返厂一般通过经销商还是直接寄给华坑售后?
通常情况多久可以拿到?
我的250失控炸鸡,回去10天了,卖家说华坑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我操。

网友A:
自己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啊

接收机故障,OSD故障,自己也能修吗

网友B:
一般几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几周

嗯,客服说要一个月,看来是真的了

网友:
送去修理啦 希望快点回来。

网友:
如果自己修的话,就更换模块就可以。反正飞行器都是模块化。更换也是比较简单

网友C:
至少半个月,我返修过两次,还要看好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半个月,我返修过两次,还要看好不好修

收费贵不贵?你是直接返场还是通过经销商返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费贵不贵?你是直接返场还是通过经销商返厂

不贵的,我是通过卖家返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贵的,我是通过卖家返厂的

我也是通过卖家,大概什么价位。你坏了什么返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通过卖家,大概什么价位。你坏了什么返厂的

我修的小东西便宜的

网友D:
我的遥控突然一个按键没有反应了,返回去修了20多天,还没有消息。真是佩服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遥控突然一个按键没有反应了,返回去修了20多天,还没有消息。真是佩服死了!

我的也已经25天了,音信全无。妈的

楼主:
我的用了20天回家了,没有修任何东西,全给我换新了,按照配件价格收费。根本不会给你修

网友E(2015-10-04):
直接找朱先生  速度还是蛮快的  大概一周  找卖家干嘛  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朱先生  速度还是蛮快的  大概一周  找卖家干嘛  多此一举

之前找华坑售后说只能从卖家那边返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找华坑售后说只能从卖家那边返修

我直接给朱先生了,现在20天了,一点消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