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FBL,新人吐槽

楼主(2015-08-13):
今天飞了6个电,每个大概悬停6~7分钟,余电3.7左右,最后一个电响声不对,降落两次检查,未发现啥苗头,
再起飞时尾桨木有转,原来尾前伞齿磨平尖尖了,还好没炸。
安装问题?水平问题?精度问题?还是正常损耗?求大神解答

吐槽一下:

1】伞齿间隙有点大,尤其前伞齿,飞2个电后能见到侧板飘白色塑料末。
2】尾桨夹、桨距蟹爪虚位很明显。
3】大桨夹、横轴虚位明显,螺距在同一个位置大桨转一圈就能差0.5度.
4】十字盘球头、连杆有虚位。
5】主轴固定轴承有虚位。
6】半圆头螺丝稍用力就滑,圆头的拧几次也滑。
7】升级螺丝包里面的半圆头螺钉内1.5还不如原装内2.0头的,没用力就滑。

网友A:
680的东西能有多好啊,可以随便飞飞不错了,另外螺丝升级包简易买冰人的那款,30块,都是12.9级的,很耐用。

网友B:
飞越精度稍差,但用料还是不错的。
齿盘,传动轴建议换亚拓。其实练习用机就别折腾啦,一般飞飞够了。

网友:
顶一下。。。我到是还没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C:
已经飞了几百个起落了,没事啊,你是没安装好,间隙大了,有虚位,得加垫片

网友:
自己在调调

网友:
亚托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飞了几百个起落了,没事啊,你是没安装好,间隙大了,有虚位,得加垫片

随套机来没垫片。也不知道多少虚位、间隙合适,再去找找。

楼主:
是的,调机是细活。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的东西能有多好啊,可以随便飞飞不错了,另外螺丝升级包简易买冰人的那款,30块,都是12.9级的,很耐用 ...

升级包里有些末有,想去专门的螺丝店选购,便宜规格齐,就是量少不便选购

楼主:
飞成飞越了,又绕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精度稍差,但用料还是不错的。
齿盘,传动轴建议换亚拓。其实练习用机就别折腾啦,一般飞飞够了。

也想仔细调,练技术是吧。

网友:
安装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级包里有些末有,想去专门的螺丝店选购,便宜规格齐,就是量少不便选购

航模上的螺丝一般店里买不到的,你去搜下冰人的pro升级螺丝,里面一套很全,算下来价格也不贵的,他是全机螺丝都包含了,就连大齿中心坐的小螺丝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上的螺丝一般店里买不到的,你去搜下冰人的pro升级螺丝,里面一套很全,算下来价格也不贵的,他是全 ...

嗯,去看看。

网友D:
某宝的螺丝专卖,多的很,几块钱一大包螺丝,再别迷信什么冰人的螺丝,贵的要死,什么东西只要跟航模挂钩,价就翻几倍。我当初要是飞越450入魔,现在已经成外国货了,只有机身和旋翼头是飞越,冰人双推,7075十字盘,富丽的尾管。

网友:
新手必备机,慢慢折腾159的FBL的旋翼头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淘宝有个450螺丝包的50元左右吧比冰人套实惠多了你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的螺丝专卖,多的很,几块钱一大包螺丝,再别迷信什么冰人的螺丝,贵的要死,什么东西只要跟航模挂钩, ...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个450螺丝包的50元左右吧比冰人套实惠多了你搜下

谢谢指教,去看看

网友F:
用山寨当然要有心理准备了,间隙之类的你调好就行,
主轴的虚位怎么来的,
尾巴虚位不影响飞行的,有虚位还好点,无虚位可能金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山寨当然要有心理准备了,间隙之类的你调好就行,
主轴的虚位怎么来的,
尾巴虚位不影响飞行的,有虚位 ...

哈哈,懂了。主轴装上后左右摇动,上下轴承间有明显虚位,单模轴承没感觉松的。

楼主:
我觉得也是安装问题。没调好。关键是我还拿不准调到多少合适,只有慢慢摸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懂了。主轴装上后左右摇动,上下轴承间有明显虚位,单模轴承没感觉松的。

可能是轴承或轴精度不够,这个不管他,只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轴承或轴精度不够,这个不管他,只管飞。

哈哈。爽飞+爽炸

网友G:
悬停那么久 电池会过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悬停那么久 电池会过放吧

余电3.7左右。安全。

网友:
反正飞越的东西便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