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二A6的金属之旅

楼主(2015-08-13):
两年的等待!终于有款自己喜欢的豹二底盘,可是不省心,还要改造,没有扭杆座还得另外做!买了扭杆的连接杆河摇臂,扭杆座另外订做了,边做边等了!

楼主:
金属底盘,缺点是里面扭杆座的连接两层的,不是一整体!

楼主:
此底盘将就了,里面的扭杆连接件双层的,不好上螺丝,不过还可改造!

网友A:
烧钱!说真的,该不该没啥意义!!!!

楼主:
摇臂扭杆自己用伞骨做的大约直径1.2mm,后来不够14根,就添加嘞自行车条幅钢条,谁知道弹性稍软,不过直径大点,1.4mm左右,可以用经选择在车体最前受力最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钱!说真的,该不该没啥意义!!!!

自己改造出来意义就重大嘞!不锈钢总比汕烁的好点吧?

楼主:
扭杆连接杆,有三组,分别有三种不同摆臂的角度,分别是车体最前两个、车左右两边。

楼主:
要磨掉一定的角度才能套上连接杆否则打滑,坦克车体就趴窝嘞!要上螺丝,在车体上固定好一个个比对好角度再打磨加工,要花两天时间打磨好好连接杆和摇臂的打磨!

楼主:
连接杆的槽太窄嘞要打磨宽点才能套入扭杆钢条!

楼主:
自己画的扭杆座图纸,套上内径8外径12厚3.5mm的轴承!给静改动的齿轮兄帮叫人加工!多谢齿轮兄!
终于车好了,套轴承上去不是紧配,不过还算不错,孔位稍微有些误差,唉又得打磨,做吧!

还有两个要打磨斜角!否则装不入车前部,底盘是斜的!!
套轴承的效果!轴承是12x8x3.5mm的外径x内经x厚度。

装上底盘的效果!

这从动轮的两个轴套装不上了!只能舍去!!

驱动轴也加上加工的摇臂座!刚刚好!杠杠的!

这个麻烦这从动轮不好上螺丝,只能先上一半边,再上另一半边,如果不是从外面没螺孔懒得再打磨螺丝孔了!还破坏美观。

驱动轴还不够长短了!加长就不信不行!

加上一截六角柱子,刚好合适,装驱动轮上去还能卡住!有少少空隙位!不加的话履带肯定擦车体壁!影响行走的顺畅!

波箱要另外打孔孔位不合适,空位只适合飞燕波箱的!没办法打孔!!!
大功告成!完工了!有空再拍视频!

网友B:
连接杆是铝的吗?这样开槽强度会不会不够?

楼主:
基本够了,强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杆是铝的吗?这样开槽强度会不会不够?

是的是铝的!连接杆还要套上12*8*3.5的轴承的,套上后,强度也加强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