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无刷云台的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5-08-13):
请教一下  无刷云台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区别

网友A:
你指的普通电机是普通无刷电机吗?云台电机的绕线方法和普通电机有区别,KV值很低,匝数多,多为单股绕线,内阻大,只适合小电流。以上特指毛子这类的云台电机。如果用FOC方式的,大致参数差不多,但是对某些具体参数有特殊要求,而且一致性要求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普通电机是普通无刷电机吗?云台电机的绕线方法和普通电机有区别,KV值很低,匝数多,多为单股绕线, ...

你好  QQ能留一个吗  想跟你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QQ能留一个吗  想跟你请教下

QQ1615361031。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