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可以粘在apm上吗?

楼主(2015-08-13):
gps可以直接粘在飞控上吗?   有没有干扰的问题     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

网友:
可以,我试过

网友:
理论上没有问题。记得避开APM发热的地方,不然有风险~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记得避开APM发热的地方,不然有风险~+1

楼主:
我就是为了减轻重量 f450机架太重了  3300的电池 7分钟就下来了 而且bb响是3.6的    有电压电流计 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记得避开APM发热的地方,不然有风险~+1

apm哪里会发热?

楼主:
罗盘会失控吗?

网友B:
失控我会这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我会这样用吗

也是

网友:
最好不要,怕留隐患

网友:
注意电磁干扰。小心罗盘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