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5水上飞机陆航首飞成功

楼主(2015-08-13):
今天a5首飞。入魔7年,飞机是两年前买的,没飞过。好久没碰航模了这回飞担心会炸。论坛潜水好久大家对配置,重心,和飞机本身褒贬不一,所以有些虚,但是首飞成功还是在意料之内的哈哈哈。。(小小的激动一下)。。毕竟一年多没接触航模了,手生好多。说一下配置吧,2208kv1800电机,1300mah3s电池,好赢40a天行者,7050马刀桨。。。。重心刚好在机翼下方木条或者说是舵机线槽那里。整机带起落架600g整。说下飞行感受,飞机滑翔性能很好,无动力不带舵6m高左右顶风大概可以飘30m到40m降落(风比较小),但是,大油门低头厉害。当中调过一次重心感觉效果不明显,应该是推力线的问题。一共飞了三个起落,一次2min左右,视频是最后一个起落,调完重心的,感觉重心偏后了,调重心之前滑翔更好。回家调推力线去。升高三,又要一年不碰航模啦,高考完再回来!

楼主:
降落没降好。。。。毕竟手生嘛可以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同是高三党~

网友A:
A5 不论大小的款式都有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 不论大小的款式都有推力线的问题~~~

是啊。。三分之一油门不拉杆能巡航,三分之二油门不拉杆直接大角度俯冲。。今天都没敢全油。。

网友A:
我直接拆了 ~不飞了~~~影响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拆了 ~不飞了~~~影响心情~~~

但是。。挺好飞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三分之一油门不拉杆能巡航,三分之二油门不拉杆直接大角度俯冲。。今天都没敢全油。。

这一点 就造成了 好多水上飞不起来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点 就造成了 好多水上飞不起来的案例…

我现在知道之前在水里试跑为什么跑不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5 不论大小的款式都有推力线的问题~~~

请教 我有一架全新的地平线小A5 它很漂亮 怕第一次试飞就炸破相 您是否知道需要调整推力线吗 调多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我有一架全新的地平线小A5 它很漂亮 怕第一次试飞就炸破相 您是否知道需要调整推力线吗 调多少   谢 ...

地平线的是到手飞,一般不用调。。就算要调,也没法说出个确切值,要等你飞了才知道。。而且貌似有这架5000元一斤的飞机的魔友。。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我有一架全新的地平线小A5 它很漂亮 怕第一次试飞就炸破相 您是否知道需要调整推力线吗 调多少   谢 ...

不要请教啊 兄弟    我是了很多种方案。。。最终拆散了。。。。。解决不了不过地平线那款貌似还是不错的   成品机

网友D:
前几年,我让A5水机折腾的不轻,  现在看看,很后怕,期待楼主的水面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我让A5水机折腾的不轻,  现在看看,很后怕,期待楼主的水面飞行视频

那要等我有空啦,我可能今后很长时间都没空哈哈哈

网友:
没飞过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