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你在哪?】怎么知道飞机最大载重是多少,有什么公 ...
【大神你在哪?】怎么知道飞机最大载重是多少,有什么公式没?

楼主(2015-08-13):
怎么知道飞机最大载重是多少,有什么公式没?

网友A:
简单 你看电机力效表 然后估计下自己机子多重就知道了 说到底这玩意看经验

网友B:
直接实测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正常最大起飞重量的时候 每个电机的负载最好不要超过最大拉力的一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