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科学家,脑控多轴还有多久能普及?

楼主(2015-08-13):
        以前中央10台《我爱发明》和中央7台《军事纪实》近期即将播出的某节目(名字没记,好像是“超能控制”什么的),请教各位(尤其是开源方面的),“模族”大概多久能能玩上这种便利的飞行器?

网友A:
脑控不知道,头控现在就可以实现!用头追,三轴控制,可以控制升降,左右,前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脑控不知道,头控现在就可以实现!用头追,三轴控制,可以控制升降,左右,前后

我说的是用意念——脑电波,操纵者拖着一头导线控制飞行器飞行。

网友:
即使有脑控 我想很多模友也不会用  用遥控玩 才有乐趣

楼主:
刚才又看了电视,那节目名叫“超能实验室”,试作机像是用“精灵”改的,但他们既是用脑电波控制,估计控制距离不会太远吧,而且老弱儿童等脑电波弱的也控制不了

网友:
脑控,手动都飞不好,脑控只会脑残

网友B:
。。开车都能走神。。开飞机走神怎么办。。大脑受到干扰么。。。。如果真有这技术的话。放大信号就好了。。距离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车都能走神。。开飞机走神怎么办。。大脑受到干扰么。。。。如果真有这技术的话。放大信号就好了。。 ...

这容易,帽子上加个保险开关,可以设成悬停或者回家降落,发觉走神了就狠狠一拍脑门儿……当然,精神状态不稳定干啥都干不好,那时还是睡一觉养养神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又看了电视,那节目名叫“超能实验室”,试作机像是用“精灵”改的,但他们既是用脑电波控制,估计控制 ...

有开发板卖,没啥神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开发板卖,没啥神秘的

在哪?要真的能用,我现在就练念动力

网友D:
只用脑电波强弱只能控制单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脑电波强弱只能控制单通道吧……

你没看那两篇视频?

网友E:
脑控目前的技术根本不是那种你想的那样,想飞到哪里就到哪里,淘宝有神念科技的脑电波传感器,很简单的电磁波接收装置加放大器。一共识别4种情绪发出的脑电波,紧张,放松,快乐,愤怒。需要锻炼自己切换情绪,而且根本无法长时间操作,基本就是然并卵。
目前最新的最强的技术,是日本,能把脑中想象的画面输出为10*10像素的图片,你说这能分出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脑控目前的技术根本不是那种你想的那样,想飞到哪里就到哪里,淘宝有神念科技的脑电波传感器,很简单的电磁 ...

你说的是情绪控制,跟我说的意念控制有很大区别,我提到的视频《我有超能力》也说了,它的原理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脑部的各部位控制飞行器的航向,不过从你这儿我也知道了脑控的另外一种控制方式,不过要靠哭笑受惊吓咬牙切齿控制飞行器我估计叫演员来玩他也吃不消吧。还有,我不管它能分出什么图片,只要它能像那两篇视频上那样就已经算是个不错的起步了,接下来就等完善、普及了(虽说可能还很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