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諸大神有何方式或還元鋰電可充到單片4.2v?

楼主(2015-08-13):
手上有一個4s/5200ma 鋰電~充滿時是16.4v  其它都是16.7~16.8v
用電池警示電壓量下~
1  4.22v
2. 3.98v
3. 4.2v
4  4v
all共..16.4v
請教諸大神有何方式或還元可充到單片4.2v?
目前是用B6

网友A:
最简单,最实惠的方法----UN 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最实惠的方法----UN A6

有可能電池故障?

网友A:
B6充电就那德性
趁早换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充电就那德性
趁早换平衡冲

謝啦!準備花銀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