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q7轻木 无人机 36楼更新机翼制作部分,链接很巧妙

楼主(2015-08-13):
翼展2M ,RQ7轻木载机

适合远航 不会像泡沫机一样,飞久了,泡沫变软的问题。

机翼面积55平方分米,2820电机 900-1100KV 12*6 桨 70A电调。4S 电池。 最大起飞重量建议控制在4000克。 载荷在75以内。设计电池位置最大可以放20000毫安,实际重量问题,建议1万毫安。尾巴刚性很好,快速连接结构,只要松螺丝就可以把尾巴整体拆下来。

超级大设备仓

机身结构90%铆钉卡口结构,环环相扣,制作无难度。

水平尾翼,可以做两半独立使用,也可以粘死

机翼尾管连接采用快速拆装结构,方便到飞场快速安装,尾巴结构刚性很好,不会飞行过程中发生严重变形问题,导致拉升降,飞机无法抬头等问题。副翼使用3003标准舵机结构。需要预先埋一根延长线。

未完,待续、。。。。。。。。。。

网友:
我们这用显示器fpv我是醉醉的

网友A:
顶,过程不够详细啊。。

网友B:
请问楼主空机多重啊?

网友C:
飞机漂亮啊,显示器多少元买的,你这倒V尾飞起来相比平常的尾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空机多重啊?

120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过程不够详细啊。。

试飞后,会重新上传 整体制作过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漂亮啊,显示器多少元买的,你这倒V尾飞起来相比平常的尾翼怎么样

理论上是一样的,实际 我也没飞过,等我做好 试飞下 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漂亮啊,显示器多少元买的,你这倒V尾飞起来相比平常的尾翼怎么样

显示器 是 找了个旧的笔记本屏幕,改的。淘宝了一张50块的 液晶面板驱动板。外壳木头激光切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器 是 找了个旧的笔记本屏幕,改的。淘宝了一张50块的 液晶面板驱动板。外壳木头激光切割的。

这驱动板都一样吗,我有个acer的可以用吗,我在网上也搜到了好多种就是不知道是那个,能帮忙发一下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驱动板都一样吗,我有个acer的可以用吗,我在网上也搜到了好多种就是不知道是那个,能帮忙发一下链接吗 ...

主要是,看 插头,液晶面板的 插头 有些是30针,有些是40针,液晶面板最好是LED的 老款的CCFL灯管的,室外 基本看不到屏幕了,亮度不够。

网友C:
你的这个也是音频线转成30或40针的的吗,我还是没找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0.alEHUw&id=36585336085&ns=1&abbucket=18#detail这个可以吗,我的电脑好像是12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也是音频线转成30或40针的的吗,我还是没找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0 ...

音频,我没接,

网友:
这个飞机漂亮、一直想做,想知道翼展是多大的,有套件卖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