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六2的改手问题

楼主(2015-08-13):
现在手上有一个天六二遥控器是美国手  我要改成日本手 请问;是改遥控器摇杆的弹簧然后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右手油门。还是交换左右摇杆总成呢?

网友A:
把油门升降的弹簧和那片限位片换了,然后控上设置,控上不能设置就把这两个通道的信号输出插头调换,自己拆开来思考就能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升降的弹簧和那片限位片换了,然后控上设置,控上不能设置就把这两个通道的信号输出插头调换,自己拆 ...

感谢 已经改好了,天六确实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