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APM设置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8-13):
请教 APM设置电流计选项 4.4.2 始终是无法保存???
先设置为4.4.2后断开链接后,再次链接上,始终显示为4.0.4
从3.15版本 一直刷到3.12版本都一样~~
不知道怎么解决!!!! 唉~~~~
请看图,始终为4.0.2  无法保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应该已保存了

网友: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中间那个0是指参数可以调,改成4就是固定某个参数,你只要不手动改 那些参数的数值都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已经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