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3):
3c充电一个小时了,还没充满电,压差也很大,正常吗?有哪位遇到过,这电池只充了5个循环!什么原因

网友:
没看懂,3C充电应该20分钟就能充满,要么就是电池不好了,要么就是充电器有问题

楼主:
哪就应该是电池的问题了,这个充电器充其他电池最多15分钟就好了

网友:
这种B6类的充电器充电时间长都是用在平衡电池上了,如果用普通充电模式会很快,但电池平衡不好的话就不能用这个模式,充完的电池压差会相差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