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EBAR V2的问题想问下

楼主(2015-08-13):
入手EBAR V2有半年时间了,一只都很好用,手感也很好,调试方便,性能刚刚的,但是最近调机遇到一个问题,飞机上电正常自检过后上调参卡,调参卡就会一只显示connecting这个画面,一开始以为慢,那就等吧,一等就是十多分钟,还是这样。就重上电再连,进去了,但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比如在设置卡上选择中立点,但是舵机不会动,又有时候舵机会动,在中立点,但是不超过20秒又变成最小螺距,循环螺距也没有用,我有两套EBAR,另外一个用很正常,但是这个就是试10次可能可以用4-5次,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文笔不好,说的不清楚的地方请见谅。

明显看到我舵机没有在中立点

明显看到我舵机没有在中立点

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进不去

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进不去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线或数据接口接触不良呢?
我也是刚买的ebar,请教楼主,调450斜盘都平了,为什么起飞一下子斜盘就自己斜到后面了?然后再次起飞时飞机就向后面倒?重上电后就又平了,等下又有了?我以为只有以前用的小姨子才有,然而这个也有这种现象,而且上电后舵机经常吱吱的叫!望指教

楼主:
是那个坏了,设置卡还是陀螺还是数据线

楼主:
你切熄火推螺距看看是不是3个舵机都一起动,十字盘是否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切熄火推螺距看看是不是3个舵机都一起动,十字盘是否平,

是的,切了熄火就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切熄火推螺距看看是不是3个舵机都一起动,十字盘是否平,

十字盘是没那么歪了(刚上电好很平),三个舵机都动,同时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是没那么歪了(刚上电好很平),三个舵机都动,同时向上

检查舵机中立点两支浆在尾管上方是否螺距相同,检查最大±螺距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是没那么歪了(刚上电好很平),三个舵机都动,同时向上

还有3个电机一起动时十字盘是否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3个电机一起动时十字盘是否平

没那么平,稍微斜一点,我又重新拆掉了调,调好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平,稍微斜一点,我又重新拆掉了调,调好再看一下

调好了吗

网友B(2015-09-21):
默默的问句,e8可以更新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默的问句,e8可以更新麽

貌似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平,稍微斜一点,我又重新拆掉了调,调好再看一下

剛起飛那時,碰到地面,離地與不離地之間,

傳感器會錯判,所以會有些古怪反應,

爽怏的飛離地,即沒事了,

网友C:
楼主我的E8 2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论坛里收的二手货。对尾飞悬停飞的很稳,但是打方向舵对头的时候,就这么一个动作,副翼没有动,机身整个想右倾斜30度左右(西东打副翼一样)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E8 2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论坛里收的二手货。对尾飞悬停飞的很稳,但是打方向舵对头的时候,就这么一 ...

两种问题,第一种,手法不对,带舵了,第2种,十字盘没调好

网友:
1,我没动副翼,右手脱遥控杆。
2,如果十字盘没调好,但是我悬停的时候可以说算是很稳的。这个时候我只打方向舵,让尾巴背着我,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2015-10-24):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线或数据接口接触不良呢?
我也是刚买的ebar,请教楼主,调450斜盘都平了,为什么起飞一下子斜 ...

情况跟我一样的。就是感觉平时放着舵机也一直在动,,还有十字盘调好了。但是飞了一电回来十字盘又不平了。。然后一切3D十字盘就整个倾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线或数据接口接触不良呢?
我也是刚买的ebar,请教楼主,调450斜盘都平了,为什么起飞一下子斜 ...

每次通电,先让它自检过后再去动各开关和飞机。再就检查一下飞机是否震动过大

网友E:
检查连接部分,或恢复出厂试试。再不行就联系工厂看是不是软件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连接部分,或恢复出厂试试。再不行就联系工厂看是不是软件出现什么问题

已经解决了~是接口的问题~kds的售后很给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情况跟我一样的。就是感觉平时放着舵机也一直在动,,还有十字盘调好了。但是飞了一电回来十字盘又不平了 ...

是啊,现在解决了没有?我的以前自检跳两次就行了,但现在一直调10次左右才好。还没恢复出厂设置,你的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现在解决了没有?我的以前自检跳两次就行了,但现在一直调10次左右才好。还没恢复出厂设置,你的遇 ...

解决了。如果刚用E8首先给他恢复出厂设置先。我现在飞了几电都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情况跟我一样的。就是感觉平时放着舵机也一直在动,,还有十字盘调好了。但是飞了一电回来十字盘又不平了 ...

是啊,明明调的很平了,设置器里的中立也调好了。怎么飞一下下来有时是斜的。还有个疑问就是我自旋时飞机会乱斜,飞有副翼很快就转了一两圈而且不偏。不知道这个E8怎么调自旋?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2019-01-1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接口的问题~kds的售后很给力

求KDS售后联系方式啊!谢谢!

网友:
我的反厂回来飞了两电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