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rtex在快递路上,我却为控发愁了

楼主(2015-08-13):
09年入魔,飞450直升机,无奈太忙,只联系了十几次,能飞简单航线,后来太忙,暂时放下了。今年喜欢上了穿越机,入了vortex和433切糕。如图所示。还在快递路上。但龟毛事出现了,我的控是JRdsx9,仔细一看,背后的高频头根本不能拆卸,索性打开一看,什么都没有...敢问各位大神,哪个控能兼容这款433切糕啊?淘宝上介绍都太少,不能看见背面拆卸。各位帮帮我呀...谢谢啦。我喜欢JR,请大家看有没有哪款JR匹配?或者spektrum也行

楼主:
刚才忘了上图

网友A:
哈哈,全套老外高档设备,话说穿越你想飞多远?不用433只用2.4G也行,实在想上好象真得换一个至少FRSKY的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全套老外高档设备,话说穿越你想飞多远?不用433只用2.4G也行,实在想上好象真得换一个至少FRSKY的控 ...

那个控你用过吗?哪里制造的?感觉真心一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控你用过吗?哪里制造的?感觉真心一般啊...

恩,就是楼上说的这款,我现在手里没有,以后真想弄一个研究,是开源控,功能强大,记得能直接用你这个模块,老外们常用,也中国制造,现在大多数东西都中国制造包括肥鲨眼镜等,因为没有亲身用过,只能说1000元价位的控有这么多功能还是不错的,至少天9、D10和这个我会选这个。

网友B:
起哦刚入了这控没多长时间,除了设置复杂(当然功能强大)没中文,别的还不错,话说现在还没玩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起哦刚入了这控没多长时间,除了设置复杂(当然功能强大)没中文,别的还不错,话说现在还没玩转

看来玩航模什么都得学,包括英语,要不真阻碍技术的发展

网友C:
小鸡穿越DSX9的2.4G差不多,楼主是要高空远距离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穿越DSX9的2.4G差不多,楼主是要高空远距离玩吗?

我就是想有个安全保障,之前直机挂摄像头飞远了丢过一次信号,现在心里有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玩航模什么都得学,包括英语,要不真阻碍技术的发展

这个倒没问题,原来搞JR的时候,全英文说明书,我两个月时间硬啃了下来,包括最复杂的混控设置。想想那会儿时间真多

网友:
x9d, plus 不 plus 也沒有關係, 配d4r-ii 接收可以用ppm + telementry

网友:
小旋风的小伙伴发来贺电!~恭喜入坑。。。。。- -这个飞机你只需要一个PPM的接收机就行。。。。完全不需要上433   要上433 就X9D PLUS  或者9XR PLUS   前者1000+ 后者600+  (后者国内hobbyking买就好)-0-或者你有SBUS的控  完全可以买个sbus转CPPM的转接模块 80块钱  塞里面就行(我就是这个)

网友D:
哦对了-0- 这个433高频头就是 JR版的模块  -0- X9D 和9XR都是和JR模块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0- 这个433高频头就是 JR版的模块  -0- X9D 和9XR都是和JR模块通用的。。。

我的JR dsx9接不上啊...后面压根没口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0- 这个433高频头就是 JR版的模块  -0- X9D 和9XR都是和JR模块通用的。。。

你也是旋风啊?可以加个微信私聊吗?我这还有些问题要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