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 未知原因的失控 悬停一段时间耗空电后坠湖 应该怎么理赔?

楼主(2015-08-13):
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么?前天晚上坠湖的,到现在没找到!应该怎么办呢?
也不返航,失控保护也TM傻逼了!传说中的飞控突然抽筋?

楼主:
我用的WKM飞控,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难道是启动了,DJJ的一键放生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启动了,DJJ的一键放生系统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启动了,DJJ的一键放生系统

欲哭无泪……能有朋友出出主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欲哭无泪……能有朋友出出主意么?

问大江

网友B:
大疆表示,你必须提供IOSD MARK日志。。。。丢干净了,死无对证,既然什么证据也没留下,擦干眼泪,洗洗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表示,你必须提供IOSD MARK日志。。。。丢干净了,死无对证,洗洗睡。。。

哈哈  说的很对!!!楼主节哀

网友:
dji没有理赔这个项目。

网友:
丢机你也找个 陆地丢嘛  至少留下尸体 在水上玩弄 便宜点的机器

网友C:
S900飞丢正常的!不丢才不正常,除非你摆着当静态。。。。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设置了失控悬停??

网友:
楼主,建议你去大疆官方论坛去问问,那里面的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设置了失控悬停??

肯定是失控返航啊
再说了 14SG  没这么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表示,你必须提供IOSD MARK日志。。。。丢干净了,死无对证,既然什么证据也没留下,擦干眼泪,洗洗睡 ...

我问客服就这样……要IOSD MARK II!我说都TM掉湖里了 我去哪里捞?

楼主:
引用 网友C:
S900飞丢正常的!不丢才不正常,除非你摆着当静态。。。。

S900这么逊?

网友C:
我都拿它来当备用机,一般是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拿它来当备用机,一般是不用的

那你告诉我  下一步应该买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启动了,DJJ的一键放生系统

晕   还有放生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告诉我  下一步应该买什么呢?

你是专业从事航拍工作还是业余玩?专业航拍就上零度HIGHONE PRO+GH4,业余玩就悟、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专业从事航拍工作还是业余玩?专业航拍就上零度HIGHONE PRO+GH4,业余玩就悟、精灵。

你是用过大疆又转的零度么?貌似零度口碑也不怎么样啊

网友:
下湖里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用过大疆又转的零度么?貌似零度口碑也不怎么样啊

我给客户既飞S1000又飞零度高一,两台高一飞了两年,飞机自身没惹任何麻烦,S1000接触过两架,一台没出问题,但维护费神,另一台很新,但问题不断,无故摔过两次,要说好用省心效率高,唯有HIGHONE PRO,个人观点。

若我自己决定再花钱购买高端设备,只会考虑HIGHONE PRO。

同城有专业影视公司在我的建议下放弃飞了几年的大疆转投零度HIGHONE的,到现在只会感谢我,因为以前摔过几次,换零度后,哪怕碰到干扰,也没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客户既飞S1000又飞零度高一,两台高一飞了两年,飞机自身没惹任何麻烦,S1000接触过两架,一台没出问 ...

大神!

楼主:
哪找去,水很深

网友F:
大致位置有的话 可以搞个金属探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致位置有的话 可以搞个金属探测仪

十来米深能探测到么?

网友:
10米肯定没问题   但是那个探测仪器好像要好几千  我跟in说个办法  扑鱼的那个网你知道吗   可以用那个类似的东西盲捕下  也许能捕到

网友:
楼上的说的真好,试试捞一下

网友:
这蛋疼的感觉。。。

网友G:
正常现象,属于未知干扰,可以7折买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现象,属于未知干扰,可以7折买新机.

他们给我的回复事7.5折,如果这个折扣买全线产品的话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给我的回复事7.5折,如果这个折扣买全线产品的话也行啊

多骂几天就能降到7折,不过买完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