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M-3D云台控制不了俯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13):
三轴无刷云台,连接后工作正常,自稳没问题,有一个俯仰控制线和一个方向控制线,我用的是天7遥控,想用那个唯一的旋钮控制俯仰,按照说明接在了通道6上,通道名称和输出都看了,没问题,可是就是拧了之后云台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是不是云台插头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云台插头插错了

没错啊,分别试了N个通道,接飞控和不接飞控都试了,就是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啊,分别试了N个通道,接飞控和不接飞控都试了,就是没反应。。。

信号和地线有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和地线有没有接反?

反复确认过了,肯定没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复确认过了,肯定没反

问问k哥数码吧 客服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k哥数码吧 客服还是挺好的

恩,多谢,明天问问,这会儿不在线了

楼主:
刚刚接到油门通道上测试依然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