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MWC飞控油门自动下降

楼主(2015-08-13):
MWC飞控 2.3固件 初始设置为解锁后油门1230 这项是正确的 然后把遥控器油门一下子抬到最大其余均置于中立位置 遥控已经校准  GUI中四个输出均为1850(我自己设置的最大值) 但是在完全平放的情况下,后面两个的输出会自动缓慢往下降file:///C:\Users\Caesar Fu\Documents\Tencent Files\369594865\Image\C2C\Image1\9V[9G@@N9{]3FX]J)JU7%OW.png 降到一定数值后不再继续下降而且数值不固定。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你自已的原因,不带你这么玩的,你要飞起来看效果,再放多水平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已的原因,不带你这么玩的,你要飞起来看效果,再放多水平都没有用。

飞起来也是朝一边倒

网友B(2016-03-18):
我有同样的问题,想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同样的问题,想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正常现象,算法就是这样,要飞起来看。

不自稳的问题,可试着校一下加速度计。
另建议,机架、电机、电调、桨不要用 DJI的,特别是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