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择平衡充,有2个6s10000毫安的电池,不知选择什么平衡充

楼主(2015-08-14):
求帮助,我小白

网友A:
A6或者A9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或者A9都行

我小白不懂啊,

网友B:
强烈建议土豪上PL8一类的,屌丝B6或A6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土豪上PL8一类的,屌丝B6或A6都可以。。。

我要个电源和保姆不超600就行,一次充一组电池就够了

网友B:
相对而言我比较倾向于B6类似充电方式的充电器,通过总电线进行充电,平衡线进行检测和补偿,其安全系数相对完全通过平衡线充电的A6类型充电器而言略高一点,仅作为参考啊,类似充电器我用过SKYRC的D100,支持双路同时充电,但是功率较低单路只有100W,价格在600左右,不用另外配电源,而且两路是相对独立的,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现在我自己2000以下的电池用B6,5000以下的电池用D100,5000以上电池看品牌用PL8或者D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而言我比较倾向于B6类似充电方式的充电器,通过总电线进行充电,平衡线进行检测和补偿,其安全系数相对 ...

哦哦,还是不太懂

网友C:
买个iCharger 308吧,用了绝对不后悔。B6功率小的可怜,充电慢的要死,精度也差得很;A6、A9出了不少把电池充爆的案例,当然也有可能是假货。看你的预算要控制在600内,目前最适合你的是PG T610了,250W 10A充电,速度也不算太慢,精度也有保障
我的意见谨供参考,量力而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iCharger 308吧,用了绝对不后悔。B6功率小的可怜,充电慢的要死,精度也差得很;A6、A9出了不少把电池 ...

谢了哥们

网友:
b610a 屌丝神器 200w的 6s最高可以8a充电

网友D:
B6平衡不怎好

网友E:
b6把我害了,妈模型烫手,换t610了,我也是6s  62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b6把我害了,妈模型烫手,换t610了,我也是6s  6250

还是不知道买什么平衡充,电源我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知道买什么平衡充,电源我有

我已经买了PG T610的,现在刚用两天,还行

网友:
来拿分的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B:
相对而言我比较倾向于B6类似充电方式的充电器,通过总电线进行充电,平衡线进行检测和补偿,其安全系数相对 ...

土豪的世界。

网友:
普通玩家B6,优点便宜,缺点发热很大。一次性投资 308或者Graupner,后者带触控屏幕,帅地一比。

楼主:
封贴已解决

网友F:
大容量建议还是使用PL8一类的大电流充电器。不然会让你等到不想玩…

网友G:
以前用B6,感觉好烦人。
现在用301,简单,只是充电时间稍长,
我平时用两块电池,所以又买了第2个301.
这样用着也没觉着有什么不好!